陶瓷天线的匹配

楼主(2015-07-17):
2.4G的贴片天线,总觉得无线性能不够,LC网络是采用的厂商的参考设计,这一块儿应该不大会动,所以只有考虑靠近天线侧的补偿电感电容了,但想来想去也没想明白怎么下手,难不成拿电容从小到大一个个试么?再说还有电感呢?这2个加起来还是个组合问题,还希望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A:
没设备
调无线 抓瞎啊
不好弄
找个公司 帮忙测试下 人家会给你参数的

网友B:
天线厂家应会给你天线参数,根据参数设计。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呢? 还有这么多分呢

网友C:
如果LC网络只是厂商的参考设计,不属于模块的一部分,只是用来调天线匹配的话,那是完全可以改的。
但是没有网分怎么调匹配?因为你不知道S11多少,总不能每装一次你都去测试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