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无法显示,请大家看看哪里有问题,谢谢啦

楼主(2015-07-17):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onst uchar zeng[]={"            人生若只如初见"};
const uchar zeng1[] = {"  避免了伤痛"};
const uchar zeng2[] = {"  却错过了精彩"};
const uchar zeng3[] = {"5201314 I LOVE U"};
#define LCD_CMDOut    P3DIR|=0x07   //P3口的低三位设置为输出
#define LCD_DataOut   P4DIR=0xff    //数据口方向设置为输出
#define MCU2LCD_Data  P4OUT
#define LCD_RS_H      P3OUT|=BIT0      //P3.0
#define LCD_RS_L      P3OUT&=~BIT0     //P3.0
#define LCD_RW_H      P3OUT|=BIT1      //P3.1
#define LCD_RW_L      P3OUT&=~BIT1     //P3.1
#define LCD_EN_H      P3OUT|=BIT2      //P3.2
#define LCD_EN_L      P3OUT&=~BIT2     //P3.2
/*******************************************
函数名称:Write_Cmd
功    能:向液晶中写控制命令+
参    数:cmd--控制命令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LCD_DataOut;
    LCD_RS_L;
    LCD_RW_H;
    LCD_RW_L;
    MCU2LCD_Data=cmd;
    _NOP();
    LCD_EN_L;
    LCD_EN_H;
    _NOP();
    LCD_EN_L;
}
/*******************************************
函数名称:Write_Data
功    能:向液晶中写显示数据
参    数:dat--显示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LCD_DataOut;
    LCD_RS_L;
    LCD_RW_H;
    LCD_RS_H;
    LCD_RW_L;

    MCU2LCD_Data= dat;
    _NOP();
    LCD_EN_L;
    _NOP();
    LCD_EN_H;
    _NOP();
    LCD_EN_L;
}
/*******************************************
函数名称:Ini_Lcd
功    能:初始化液晶模块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Ini_Lcd(void)
{
    LCD_CMDOut;    //液晶控制端口设置为输出
    Write_Cmd(0x30);//基本指令集
    _NOP();_NOP();_NOP();
    Write_Cmd(0x02);   // 地址归位
    _NOP();_NOP();_NOP();
    Write_Cmd(0x0c);   //整体显示打开,游标关闭
    _NOP();_NOP();_NOP();
    Write_Cmd(0x01);   //清除显示
    _NOP();_NOP();_NOP();
}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int j;
      Ini_Lcd();
      LCD_CMDOut;
      LCD_DataOut;
      while(1)
      {
          Write_Cmd(0x80);
           for(j=0;j<28;j++)
           {
             Write_Data(zeng[j]);
           }

            Write_Cmd(0x90);
           for(j=0;j<12;j++)
           {
             Write_Data(zeng1[j]);_NOP();
           }
           Write_Cmd(0x88);
           for(j=0;j<14;j++)
           {
             Write_Data(zeng2[j]);_NOP();
           }
           Write_Cmd(0x98);
           for(j=0;j<16;j++)
           {
             Write_Data(zeng3[j]);_NOP();
           }
      }
           //LPM4;

}

网友A:
,不能显示的原因很多。首先你要 懂显示的原理,然后要看12864是不是带字库的。其次看线接错了没有,然后还有显示亮度调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显示的原因很多。首先你要 懂显示的原理,然后要看12864是不是带字库的。其次看线接错了没有,然后还 ...

有字库,因为是并口的,所以就直接插上了

网友A:
是开发板吗

网友B:
读写的那两个函数时间加长,几个nop搞定不了

网友C:
单看这个程序的么啥问题的,在硬件上检查下的呗

网友D:
引起无法显示的原因有很多可能,单看程序也看不出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看这个程序的么啥问题的,在硬件上检查下的呗

硬件应该没啥问题,因为其他程序烧进去有用。

网友E:
显示屏的驱动电压是否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起无法显示的原因有很多可能,单看程序也看不出什么的

430f149板子和液晶屏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