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signer线宽设置

楼主(2015-07-17):
如图,为什么这样设置后默认线宽还是原来的0.254mm,求指教!!

楼主:
求告知啊啊啊

网友A:
那是你最小的,第二个 喜好线宽(优先线宽)没有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最小的,第二个 喜好线宽(优先线宽)没有改

我是要0.5mm的线宽啊

网友B:
那个只是规定线宽的范围,你可以在布线的时候按TAB键来改为你想要的线宽

网友C:
看中文版真是不习惯

网友D:
之前布线的时候 线宽好像和布线时按TAB中属性上次设置的一样。 你新建一个工程,先设置规则,再布线试试,这个线宽好像有**的

网友E:
怎么又有中文又有英文

网友F:
可能
1,你虽然设置了规则,可是没有激活
2,某个网络你已经画了一些连线了,再画的时候,尺寸是根据已经画的线的尺寸来的。

网友G:
把最小线宽该为0.5mm就可以了 ,另外划线可以TAB选择合适的线宽:lol

网友H:
CTR+W快捷键,自己选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
1,你虽然设置了规则,可是没有激活
2,某个网络你已经画了一些连线了,再画的时候,尺寸是根据已经画 ...

应该是第二个原因

网友I:
默认值和你设置值时两个概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