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CU的RTC?

楼主(2015-07-17):
RT,应用例程
ERRCODE DrvRTC_Open (S_DRVRTC_TIME_DATA_T *sPt)函数末尾死了,
.
.
outp32(DWR, (UINT32)sPt->u32cDayOfWeek);
    g_u32hiYear  = (sPt->u32Year - DRVRTC_YEAR2000) / 10;
    g_u32loYear  = (sPt->u32Year - DRVRTC_YEAR2000) % 10;
    g_u32hiMonth =  sPt->u32cMonth              / 10;
    g_u32loMonth =  sPt->u32cMonth              % 10;
    g_u32hiDay   =  sPt->u32cDay                / 10;
    g_u32loDay   =  sPt->u32cDay                % 10;
    u32Reg    = (g_u32hiYear << 20);
    u32Reg    |= (g_u32loYear << 16);
    u32Reg    |= (g_u32hiMonth << 12);
    u32Reg    |= (g_u32loMonth << 8);
    u32Reg    |= (g_u32hiDay << 4);
    u32Reg    |= g_u32loDay;
    g_u32Reg = u32Reg;
    outp32 (CLR, (UINT32)g_u32Reg);

    g_u32hiHour  = sPt->u32cHour / 10;
    g_u32loHour  = sPt->u32cHour % 10;
    g_u32hiMin   = sPt->u32cMinute / 10;
    g_u32loMin   = sPt->u32cMinute % 10;
    g_u32hiSec   = sPt->u32cSecond / 10;
    g_u32loSec   = sPt->u32cSecond % 10;
    u32Reg     = (g_u32hiHour << 20);
    u32Reg    |= (g_u32loHour << 16);
    u32Reg    |= (g_u32hiMin << 12);
    u32Reg    |= (g_u32loMin << 8);
    u32Reg    |= (g_u32hiSec << 4);
    u32Reg    |= g_u32loSec;
    g_u32Reg = u32Reg;
    outp32(TLR, (UINT32)g_u32Reg);

    u32Reg = inp32(TLR);
    while(u32Reg != (UINT32)g_u32Reg);//在这一句

我在OPEN前已经运行过CloseRTC函数。感觉像没有关成功RTC,
想问一下这还有那个没设置好?

网友A:
具体的如何关闭RTC的呢?

网友:
来个判断啊,看看到底关掉没,用while判断返回。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啊,执行函数都会有个返回值,返回1,一般是表示成功,你判断一下,当不是1时候就一直等。

网友C:
RTC的操作原来这样啊,以前没用过。

楼主:
操作RTC前已经:
DrvRTC_Close();//关闭RTC;
while(DrvRTC_Close() != E_SUCCESS);//等待成功;

DrvAIC_SetCPSR(AIC_DISABLE_FIQ_IRQ);//关闭中断;
DrvRTC_Init();//初始话;

依然有问题;

目前我是把        死等的屏蔽了
......
    outp32(TLR, (UINT32)g_u32Reg);

    u32Reg = inp32(TLR);
//不能成功
//  while(u32Reg != (UINT32)g_u32Reg);//在这一句

......
可以用..不过心有点虚!
.......
能确定是我RTC没关死就会有这个问题么?

网友D:
这些代码看着好复杂啊

网友E:
单步调试一下,看着好像是初始化没有成功

网友:
初始化要彻底,不然有问题。

网友:
outp32 (CLR, (UINT32)g_u32Reg);
这些函数都够我学的了。

网友F:
楼主去RTC的头文件看看有没有相应的操作。

网友:
建议直接调用相关函数。

网友G:
//DrvRTC_Close();关闭RTC;这句不要
直接
while(DrvRTC_Close() != E_SUCCESS) {
delay(10);

网友H:
上面那个鞋的很有创意,判断,关彻底了搞

网友:
好像是初始化没有成功

网友B:
我来看看有没有大神发表神论

网友:
风格各不相同,不同厂家提供的例程也不同,每个人自己写的风格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