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看下什么问题,为什么两等一直亮呢

楼主(2015-07-17):
#include <msp430.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BIT0+BIT6;
    P1OUT |=BIT0;
    P1OUT |=BIT6;

    P1REN |=BIT3;
    P1OUT |=BIT3;

    P1DIR &=~BIT3;
    P1IES |=BIT3;
    P1IE |=BIT3;
}
void P13_Onclick() //P1.3的事件处理函数
{
        P1OUT ^= BIT0;
        P1OUT ^= BIT6;
}

void P1_IODect()
{
        unsigned int Push_Key=0;
        //-----排除输出IO的干扰后,锁定唯一被触发的中断标志位-----
        Push_Key=P1IFG&(~P1DIR);
        //-----延时一段时间,避开机械抖动区域-----
        __delay_cycles(10000); //消抖延时
        //----判断按键状态是否与延时前一致-----
if((P1IN&Push_Key)==0) //如果该次按键确实有效
{
                //----判断具体哪个IO被按下,调用该IO的事件处理函数-----
                switch(Push_Key){
                // case BIT0: P10_Onclick(); break;
                // case BIT1: P11_Onclick(); break;
                // case BIT2: P12_Onclick(); break;
                case BIT3: P13_Onclick(); break;
                // case BIT4: P14_Onclick(); break;
                // case BIT5: P15_Onclick(); break;
                // case BIT6: P16_Onclick(); break;
                // case BIT7: P17_Onclick(); break;
                default: break; //任何情况下均加上default
}
}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启用Port1事件检测函数-----
P1_IODect(); //检测通过,则会调用事件处理函数
P1IFG=0; //退出中断前必须手动清除IO口中断标志
}

网友A:
你的中断程序的问题的吧。。

网友B:
没开全局中断_EINT();

网友B: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P2.7按照手册设置一下,从P2.7将时钟信号外部输入。然后在串口的寄存器将时钟设置外外部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