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tmel SAM D10 Xplained Pro介绍

楼主(2015-07-17):
                 板载仿真器,支持在ATMEL Stduio中进行源码级调试。
                在Atmel Studio 6中可以自动识别开发板
                 引出了SAM D10 MCU的所有端口
               一个绿色的mEDBG状态 LED
                一个黄色的用户LED
                一个机械按键
                一个触摸按键
                通过mEDBG提供虚拟串口(CDC)
                8MHz 外部时钟(由仿真器提供)
                USB 供电或外部供电
                提供了Arduino 兼容插座
               保留了SAM D10的SWD接口
               可以升级仿真器固件
                容易接入Xplained Pro 扩展板

网友A:
图是D10的,标题是D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是D10的,标题是D11?

那我改过来吧,其实它们就容量上有差别,其余都一样,应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改过来吧,其实它们就容量上有差别,其余都一样,应该

D11比D10多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