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BLDC反电动势启动???

楼主(2015-07-17):
无刷电机如果如何用反电动势法来驱动呢?  如果用过零信号进行换向,那换向时序应该怎么得出?可不可一检测到过零信号就进行换向?
三段式启动法中的预定位应该怎么来控制电机呢,如何判断电机启动成功呢?无刷电机新手入门,请大家不吝赐教,在这里先谢过罗!:handshake

网友A:
目前反电势大多采用端电压法,(有ad采样法和虚拟中点电位法),根据不同相的过零点来选择换相相序。
不可以检测到过零信号就换向,需要对过零信号滤波,正常换相点与过零点相位相差30度

楼主:
那应该怎么由开环转入过零信号控制?谢谢!

网友B:
在检测到一定的反电动势信号以后直接切换就行。

楼主(2015-09-21):
引用 网友B:
在检测到一定的反电动势信号以后直接切换就行。

恩,谢谢回复,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反电势大多采用端电压法,(有ad采样法和虚拟中点电位法),根据不同相的过零点来选择换相相序。
不可 ...

恩,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