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MOS管防止电源反接的一些总结

楼主(2015-07-17):
电源反接,会给电路造成损坏,不过,电源反接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么就需要给电路中加入保护电路,达到即使接反电源,也不会损坏的目的。

一般可以使用在电源的正极串入一个二极管解决,不过,由于二极管有压降,会给电路造成不必要的损耗,尤其是电池供电场合,本来电池电压就3.7V,你就用二极管降了0.6V,使得电池使用时间大减。

MOS管防反接,好处就是压降小,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的MOS管可以做到几个毫欧的内阻,假设是6.5毫欧,通过的电流为1A(这个电流已经很大了),在他上面的压降只有6.5毫伏。

由于MOS管越来越便宜,所以人们逐渐开始使用MOS管防电源反接了。

NMOS管防止电源反接电路:

正确连接时:刚上电,MOS管的寄生二极管导通,所以S的电位大概就是0.6V,而G极的电位,是VBAT,VBAT-0.6V大于UGS的阀值开启电压,MOS管的DS就会导通,由于内阻很小,所以就把寄生二极管短路了,压降几乎为0。

电源接反时:UGS=0,MOS管不会导通,和负载的回路就是断的,从而保证电路安全。

PMOS管防止电源反接电路:

正确连接时:刚上电,MOS管的寄生二极管导通,电源与负载形成回路,所以S极电位就是VBAT-0.6V,而G极电位是0V,PMOS管导通,从D流向S的电流把二极管短路。

电源接反时:G极是高电平,PMOS管不导通。保护电路安全。

连接技巧

NMOS管DS串到负极,PMOS管DS串到正极,让寄生二极管方向朝向正确连接的电流方向。

感觉DS流向是“反”的?

仔细的朋友会发现,防反接电路中,DS的电流流向,和我们平时使用的电流方向是反的。

为什么要接成反的?

利用寄生二极管的导通作用,在刚上电时,使得UGS满足阀值要求。

为什么可以接成反的?

如果是三极管,NPN的电流方向只能是C到E,PNP的电流方向只能是E到C。不过,MOS管的D和S是可以互换的。这也是三极管和MOS管的区别之一。(关于这个问题,咱们另开一篇**讨论,这篇只讨论MOS管的防反接作用)。

上面是示意图,实际应用时,G极前面要加个电阻。

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出!

有人说VGS大于20V,接分压电阻,用NMOS管可以接,但是用PMOS管怎么接?

网友A:
不错,瑞工行,小电路大智

网友B:
MOSFET的特点是多数载流子导电,其特点就是ds导通后是电阻型,没有PN结,不受电流方向的约束,模拟开关就是根据这个原理制作的。

网友C:
都是只管用。

很少有人这样清楚地说过。

网友D:
长见识了

网友E:
请问为什么DS的流向是“反”的,我感觉gs的电流流向是反的?求解释

网友F:
5V的用什么mos管比较好

网友G:
为什么要接成反的?

利用寄生二极管的导通作用,在刚上电时,使得UGS满足阀值要求。

楼主,请教个问题, MOS管DS不接成反的,不一样也满足UGS的阀值要求吗?
你这个理由说的有点勉强。。。

网友H:
电压如果高于GS击穿电压MOS管就会坏掉

网友I:
如果MOS管按正常使用的接法,应该起不到防反效果。反接时序流二极管会通。

网友J:
讲的很清楚  顶起

网友K:
一直没找到好办法,此文解决了好多问题

网友L:
赞楼主一个~解释简单易懂~

网友L:
楼主说的G极前面加的电阻是指如何加的?G和电源正(负)之间串一个电阻吗?还是GS之间并一个电阻?

网友M:
很好,学习了,有时间试试。

网友N:
感谢楼主分享,改天实践一下看效果。

网友O:
不错,先收藏有空看下。

网友P:
最主要是利用超简单电路解决问题,赞一个。

网友Q:
这个不错  之前一直用二极管的

网友R:
一直这么在用这,好像还是华为的专利,很实用的东西

网友S:
有利就有弊。有两点疑惑:1、当电池是高压时,即大于mos管的Vgs时,mos管驱动电路要改一下,而且驱动上的元件会存在损耗,当电压很高时,这个损耗会不会很大?
2、大家都知道,额定电流相同的两个元件,二极管的短路电流能力一般是大于mosfet的,在发生后端负载短路时,在短路开始瞬间到前端保险熔断时,MOS管是不是能扛得住?

网友T:
感谢楼主的分享~~~~~~~~    但文字功底~~~~就**了 .."电源反接,会给电路造成损坏,不过,电源反接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U:
确实  实在实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I:
如果MOS管按正常使用的接法,应该起不到防反效果。反接时序流二极管会通。 ...

赞同这个说法,而不是楼主说的那个原因

网友W:
多谢瑞工分享,我又遇到了另一个问题,据我知道的一般MOS管的VGS最大电压一般都是20到30V左右,如果给VGS端加上的过大电压会损坏MOS管。所以在应用中做了如下改动,不过应用中的电路即使没接负载还是会消耗部分功率,这个很是头疼啊。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不过为什么要接成反的? 是因为利用寄生二极管的导通作用,在刚上电时,使得UGS满足阀值要求。    这里应该不是这样的,  反接应该是未了防止电源反接的时候电路通过寄生二极管照样导通烧掉芯片,  此电路已通过实际搭建验证!

网友X:
是正确的,居然那么多人怀疑楼主的技术

网友Y(2015-08-19):
现在锂电池都有短路保护,

网友Z(2015-09-24):
感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交流平台

网友AA:
我喜欢这样用,关键是二极管额定电流要足够大

网友AB:
长姿势了,感谢LZ

网友AC:
引用 网友B:
MOSFET的特点是多数载流子导电,其特点就是ds导通后是电阻型,没有PN结,不受电流方向的约束,模拟开关就是 ...

Thanks

网友AC:
如果是三极管,NPN的电流方向只能是C到E,PNP的电流方向只能是E到C。不过,MOS管的D和S是可以互换的。这也是三极管和MOS管的区别之一。(关于这个问题,咱们另开一篇**讨论,这篇只讨论MOS管的防反接作用)。
想听楼主这部分解释,如何收藏帖子?

网友AD: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要接成反的?

利用寄生二极管的导通作用,在刚上电时,使得UGS满足阀值要求。

那样电源反接就会因为二极管,导通了

网友AE:
引用 网友W:
多谢瑞工分享,我又遇到了另一个问题,据我知道的一般MOS管的VGS最大电压一般都是20到30V左右,如果给VGS端 ...

你把两个分压电阻加大就行了。

网友AF:
引用 网友H:
电压如果高于GS击穿电压MOS管就会坏掉

所以一般G端加个电阻能起到保护作用吧.

网友AG:
引用 网友AF:
所以一般G端加个电阻能起到保护作用吧.

这种电路本来就是低电压供电降低损耗用的,供电电压都大于20V了,用二极管啊,那点压降根本就无所谓了,别一根筋啊。。

网友AH(2015-11-25):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AI:
好电路,简单电路大作用。我们单位在两线制设备中防反接采用的就是IN4007来实现,还有的产品采用整流桥方式,MOS的还没有。能耗高的地方或需求高的地方这个方案可行

网友AJ:
楼主这个方法,其实来源于电源中的“同步整流技术”。该技术就是使用MOS管取代二极管,降低开关损坏(降低VF值)

网友AK:
肖特基桥式电路呢?

网友AL:
写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AM(2015-12-30):
讲的很清楚

网友AN(2016-06-16):
OSFET的特点是多数载流子导电,其特点就是ds导通后是电阻型,没有PN结,不受电流方向的约束,模拟开关就是根据这个原理制作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恍然大悟

网友AO:
没看懂,反接的时候不是可以通过体二极管导通吗?

网友AP(2016-08-02):
讲的不错,但有一个问题,不知楼主如何处理:若是输入电压低于4V的话,MOS导通不彻底;该如何处理?

网友AQ:
方法很好,mos管的一个应用,不明白的随便看本模电书就好了,
如果有人担心电路中VGS大于20V,加个分压,保证VGS能大于5V就好了,分压电阻里面的电流和干路电流相比就忽略了吧

网友AQ:
引用 网友AP:
讲的不错,但有一个问题,不知楼主如何处理:若是输入电压低于4V的话,MOS导通不彻底;该如何处理? ...

1 看你电路中电流多大,一般mos管VGSth2-3V,电流小的话也可以
2 换成IGBT
3 换成二极管……

网友AR(2017-05-25):
好  现在就用到设计的电路上,谢谢

网友AS:
啊 好厉害!!!!!一个小小三极管 MOS 却有如此大的学问 !!!!!

谢谢楼主!!!

网友AS:
瑞生,你好!!!

感谢的分享!!!

有个boost 电路的疑问, 担心 升压过程中L 的能量 反流 烧毁MCU。

请问你这个电路 能否应用上?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extra=#pid7903740

网友AT:
写的不错,需要考虑在gs上串联一个10k的电阻会更好

网友AU:
讲的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AV(2017-07-06):
引用 网友AT:
写的不错,需要考虑在gs上串联一个10k的电阻会更好

你好  请教个 为何要在gs端加入一个10K电阻?起保护作用?

网友AW(2017-08-21):
引用 网友AT:
写的不错,需要考虑在gs上串联一个10k的电阻会更好

求助吖,请问具体电阻怎么呢

网友AT:
引用 网友AV:
你好  请教个 为何要在gs端加入一个10K电阻?起保护作用?

是的。因为插拔的时候会有浪涌信号

网友AX:
打ESD的时候会不会受影响?跟二极管相比会不会有影响 响应时间 的问题?

网友AY(2017-09-20):
确实很巧妙 谢谢楼主

网友AZ(2019-07-07):
有人说VGS大于20V,接分压电阻,用NMOS管可以接,但是用PMOS管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