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500m示波器是否一定需要配备500m探头?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7-18):
探头是介于被测信号和示波器之间的中间环节,如果信号在探头处就已经失真了,那么示波器做的再好也没有用。
示波器的带宽应该超过你想要测量的信号的频率,且探头的带宽应该等于或超过示波器的带宽。

网友B:
如果已经有更好的就可以不要

网友C:
和你是否是500M关系不大,只要你测试的信号频率不高,而且10X档时方波可以校准到平直的,就没有关系。

网友D:
探头带宽比你所要测量的信号频率更高即可。注意信号频率包括高次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