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飞思卡尔 M0 中断程序

楼主(2015-07-18):
我刚入门飞思卡尔,被中断程序卡住了,网上搜索不到任何资料。
那位朋友有飞思卡尔KL26 的外部中断程序?
不胜感谢。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程序是自己写的还是官方的。
还有用的IDE是什么?
NMI的中断向量好是2,所以如果你用的是官方的IAR程序。
那么你可以在isr.h中定义下
#undef  VECTOR_002
#define VECTOR_002  NMI_isr
然后编写中断服务函数:void NMI_isr(void){}
即可。
如果是MDK的例程,你可以直接使用服务函数:void NMI_Handler(void){}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