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GD32 F150R8 与 PC端LabView 通信之VISA串口通信

楼主(2015-07-18):
    大多情况下Labview 与单片机间的通信大多数都是通过串口通信,但是要注意Labview 的串口通信是属于VISA模块,可惜LabView 默认情况下是不安装VISA驱动的,所以要手动安装驱动在官网的 资源与服务->NI Drivers -> NI VISA。

    开始接触NI的时候,很多概念都比较低触,只能边学边用。
先做个控制灯的来练练先。

    串口首先就是要做一个串口通信的调试
当能够正常接发数据的时间才开始修改成自己想要的内容,例如图上LED灯时就是有布尔开关转换来数组

程序柜架图如下:

楼主:
至于GD32F150R8的程序怎么设计呢? 首先来最简单的,关键代码如下:
#include "example.h"

#if (EVB_EXAMPLE == LED_EXAMPLE)

/* Óû§Ó¦ÓóÌÐòÈë¿Úº¯Êý */
int main(void)
{
    //int i;
                char cGetChar;
    /* ÅäÖÃʹÄÜÆÀ¹À°åÉϵÄLEDÉ豸 */
    EVB_LEDConfig();
    EVB_Uart2Config();

    PRINTF("¸ÐлʹÓÃColibri¿ª·¢°å\r\n");
    PRINTF("www.trochili.com\r\n");
    PRINTF("\r\n");
    PRINTF("##### LED ʵÑé #####\r\n");
    PRINTF("\r\n");

    while(1)
    {
                EVB_Uart2ReadByte(&cGetChar);
                EVB_Uart2WriteByte(cGetChar);

                switch (cGetChar)
                {
                        case '0':
                                        EVB_LEDControl(LED1, LED_OFF);
                                        EVB_LEDControl(LED2, LED_OFF);
                                        break;
                        case '1':
                                        EVB_LEDControl(LED1, LED_ON);
                                        EVB_LEDControl(LED2, LED_OFF);
                                        break;
                        case '2':
                                        EVB_LEDControl(LED1, LED_OFF);
                                        EVB_LEDControl(LED2, LED_ON);
                                        break;
                        case '3':
                                        EVB_LEDControl(LED1, LED_ON);
                                        EVB_LEDControl(LED2, LED_ON);
                                        break;

                        default:
                                        break;
                }

    }
}
#endif

基础的原理模型已经实现,后来的工作就一步步来完善。

楼主:
Labview的代码:

网友A:
这个程序分享的很不错的,,不过弱智看上边贴出来的程序代码的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B:
Labview的界面还是很好看的,有没有网口通讯的例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