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GD32F150R8]02、与Labview 之VISA 串口通信2

楼主(2015-07-18):
回顾一下上一篇
简单的实现GD32F150R8 与Labview 之间的通讯,代码如下
  switch (cGetChar)
  {.......................
   }

cGetChar 大小决定任务的复杂性与扩展性。这里意味着最多有且仅有128种的扩展,并且也不利于数据通信。并且在可读性上很差在日后维护性上带来很大的不足。

采用command line 进行扩展。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是性字符串的比较
利于命令"set led %d\r\n",却对led显示的模式进行设置
但串口接收到\r\n时,对command 进行分析,并且与GD32F150R8中注册的command进行寻找配对
当找到时,调用其对应的函数,进行解析。而main函数就变得很简单
关键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int i;
  char cGetChar;
    EVB_LEDConfig();
    EVB_Uart2Config();

  PRINTF("\r\nLabview & GD32F150\r\n");

  while(1)
  {
   run_cmd();
  }
}
char *
get_line (char *line)
{
    int pos;
    int ch;

    pos = 0;
    ch = (int)uif_in_char();
    while ( (ch != 0x0D /* CR */) &&
            (ch != 0x0A /* LF/NL */) &&
            (pos < UIF_MAX_LINE))
    {
        switch (ch)
        {
            case 0x08:      /* Backspace */
            case 0x7F:      /* Delete */
                if (pos > 0)
                {
                    pos -= 1;
                    uif_out_char(0x08);    /* backspace */
                    uif_out_char(' ');
                    uif_out_char(0x08);    /* backspace */
                }
                break;
            default:
                if ((pos+1) < UIF_MAX_LINE)
                {
                    if ((ch > 0x1f) && (ch < 0x80))
                    {
                        line[pos++] = (char)ch;
                        uif_out_char((char)ch);
                    }
                }
                break;
        }
        ch = (int)uif_in_char();
    }
    line[pos] = '\0';
    uif_out_char(0x0D);    /* CR \r 回车*/
    uif_out_char(0x0A);    /* LF \n 换行*/

    return line;
}

void
run_cmd (void)
{
    /*
     * Global array of pointers to emulate C argc,argv interface
     */
    int argc;
    char *argv[UIF_MAX_ARGS + 1];   /* one extra for null terminator */

    get_line(cmdline1);

  argc = make_argv(cmdline1,argv);
    //if (!(argc = make_argv(cmdline1,argv)))
  if( argc==0 )
    {
        /* no command entered, just a blank line */
        strcpy(cmdline1,cmdline2);
        argc = make_argv(cmdline1,argv);
    }
    cmdline2[0] = '\0';

    if (argc)
    {
        int i;
        for (i = 0; i < UIF_NUM_CMD; i++)
        {
            if (strcasecmp(UIF_CMDTAB.cmd,argv[0]) == 0)
            {
                if (((argc-1) >= UIF_CMDTAB.min_args) &&
                    ((argc-1) <= UIF_CMDTAB.max_args))
                {
                    if (UIF_CMDTAB.flags & UIF_CMD_FLAG_REPEAT)
                    {
                        strcpy(cmdline2,argv[0]);
                    }
                    UIF_CMDTAB.func(argc,argv);
                    return;
                }
                else
                {
                    uif_printf(SYNTAX,argv[0]);
                    return;
                }
            }
        }
        uif_printf(INVCMD,argv[0]);
        uif_printf(HELPMSG);
    }
}
以后的扩展都在UIF_SETCMD UIF_SETCMDTAB[]={
{"led",0,1,uif_cmd_led,"set led"}
};
进行不断的扩展,就能实现很复杂的响应
void
uif_cmd_led (int argc, char **argv)
{
int success = false;
uint32 data =0;
(void)argc;
    (void)argv;

data = get_value(argv[2],&success,10);

switch (data)
{
  case 0:
    EVB_LEDControl(LED1, LED_OFF);
    EVB_LEDControl(LED2, LED_OFF);
    break;
  case 1:
    EVB_LEDControl(LED1, LED_ON);
    EVB_LEDControl(LED2, LED_OFF);
    break;
  case 2:
    EVB_LEDControl(LED1, LED_OFF);
    EVB_LEDControl(LED2, LED_ON);
    break;
  case 3:
    EVB_LEDControl(LED1, LED_ON);
    EVB_LEDControl(LED2, LED_ON);
    break;

  default:
    break;
}
}

  31. UIF_SETCMD UIF_SETCMDTAB[]={
  32. {"led",0,1,uif_cmd_led,"set led"}
  33. };
  34. const int UIF_NUM_SETCMD = UIF_SETCMDTAB_SIZE;

楼主:
GD32F150R8 程序

网友A:
代码洗的很规范,不错,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