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 编程报错 找不到原因

楼主(2015-07-18):
报错:PPROJECT.C(18): error C202: 'xms': undefined identifier
            ROJECT.C(1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xms', expected ')'

#include<reg52.h>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1^0;
void delayms(uint);
void main()
{
        while(1)
        {
                led1=0;
                delayms(200);
                led1=1;
                delayms(800);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ni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网友A:
函数申明不对

网友A:
应经是这样void delayms(uint x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经是这样void delayms(uint xms);

谢谢指点。
不过,这样申明也不对,编译后错误更多

楼主:
请问具体是哪里缺

网友B:
void delayms(uint);
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delayms(uint);
这个是什么意思?

函数申明

网友C:
unit是什么鬼

网友D:
宏定义定义的是unit   下面声明的又是uint  肯定不对啊,把宏定义和子函数i,j声明改为uint就对了

网友E(点评):
还是年轻人视力好。应用查找下“UINT",有没有声明和变量的引用是否一致。赞一个。

网友F(点评):
正解,未定义错误,不是名字出错,就要检查类型定义。

网友G:
应该是函数申明不对

网友H:
未定义xms

网友I:
不要用#define 重新定义数据类型,用typedef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宏定义定义的是unit   下面声明的又是uint  肯定不对啊,把宏定义和子函数i,j声明改为uint就对了 ...

赞一个,典型的拼写错误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不要用#define 重新定义数据类型,用typedef

都是被某高手的视频误导了,带进沟里一大批人

网友K: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这里错了,答案楼上

网友L:
把所有unit替换成uint,就可以了。

网友M(2015-11-04):
引用 网友J:
都是被某高手的视频误导了,带进沟里一大批人

此话怎讲?

网友J:
看17楼,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J:
看17楼,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

17楼那个有歧义啊,他所指的错误是指拼写错误还是指你说的那个错误。。。

另外某高手带进沟里一批人是什么意思?我正在看天祥的教程,该不会就是指这个吧。。。

网友N:
拼写错误'unit.uint混了要么是unit.要么全改成uint!

网友O: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修改为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网友P:
引用 网友D:
宏定义定义的是unit   下面声明的又是uint  肯定不对啊,把宏定义和子函数i,j声明改为uint就对了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