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的I/O 引脚和JTAG 引脚的复用

楼主(2015-07-18):
在一些MSP430的芯片上如何实现JTAG 接口和I/O 引脚的复用?

网友A:
那就分时复用的,,哦,不对,这样还是不可以的。

网友A:
查看下IO口的相关资料的吧,,在硬件设计上一般还是采用跳线的形式的。

网友B:
某些芯片可以的。当芯片上电时,这些引脚的默认功能为I/O 口。当Test 引脚被拉高的时候,这些引脚就会被选择为JTAG 接口。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系列芯片都可以

网友C:
这个用下跳线帽的设计的吧。。看下是不是还有一个选择控制IO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