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路铂热电阻测温控制器的设计

楼主(2015-07-18):
1.方案名称
基于多路铂热电阻测温控制器的设计
2.方案介绍
铂热电阻测温(PT100)是目前工业控制类最常见的温度传感器,因PT100电阻变化较小,故多数需要进行变换,放大等电路,然后进行模数转换,最后通过MCU进行温度值变换。美信MAX最新款MAX31865是集成所有PT100前置电路,模数转换为一体,直接输出温度数字量,用户只需使用4条通信口外加很少的外围器件便可进行PT100温度传感器的温度测量。

楼主:
3.设计应用描述及心得总结
a.MAX31865芯片的通信时序的分析,寄存器的读取和写入,故障寄存器的内容等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b.通道之间的转换时间,对采样值的处理,输出控制等等,都需要采用相关的函数算法。
c.各模块之间的配合运用。

楼主:
原理图如下:

楼主:
SCH.PCB图(99se格式)

楼主:
测试读取各通道的测试代码。Keil V5.14

网友A:
铂热电阻测温(PT100)是目前工业控制类最常见的温度传感器,因PT100电阻变化较小,故多数需要进行变换,放大等电路,然后进行模数转换,最后通过MCU进行温度值变换。

网友B:
铂热电阻测温(PT100)是目前工业控制类最常见的温度传感器,因PT100电阻变化较小,故多数需要进行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铂热电阻测温(PT100)是目前工业控制类最常见的温度传感器,因PT100电阻变化较小,故多数需要进行变换。 ...

PT100做好了,精度也是非常可观的。

网友(2016-01-11):
楼主那个MAX31865初始化那个函数不用配置SPI模式什么的吗

网友C(2016-08-23):
请问stm32与MAX31865通信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是通信不上,读出来的都是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