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好书推荐《51单片机轻松入门(C语言版)—基于STC15W4K系列》

楼主(2015-07-18):
强烈推荐单片机顶级好书,此书的编写建立在作者十多年的产品研发经验基础之上,又经历了大约5年的精心编写整理时间,每一章都是实际运用中非常重要的精华知识,此书可作为普通高校计算机类、电子类、自动控制类、仪器仪表类、机电一体化类等相关专业教学用书,对已有一定设计经验的单片机工程师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特色:
1. 内容真实、言语简洁、通俗易懂。
2. 讲解功能强大的最新主流芯片STC15W4K系列,硬件与软件完全兼容STC15各个子系列、比如兼容STC15F2K60S2系列、兼容STC15W404S系列等,不完全兼容STC早期的STC89系列。
3. 配套视频教程可辅助参考。
4. 提供作者邮箱答疑、QQ在线答疑、国内知名网站单片机论坛答疑。
购买联系QQ群:324284310 ,验证:STC单片机、51单片机   ,邮箱:xgliyouquan@126.com

目录
目   录
第1章  单片机高效入门
  1.1  单片机简介
1.1.1  认识单片机
1.1.2  单片机的用途
1.1.3  学习的典型芯片与C语言介绍
1.1.4  本书配套实验板及相关学习工具介绍
1.2  点亮1个发光二极管
  1.2.1  单片机型号命名规则
  1.2.2  单片机引脚功能说明
1.2.3  制作一个最简单的单片机实验电路
1.2.4  使用KeiluVsion3环境编写最简单的程序
1.2.5  ISP下载程序到单片机(将电脑上的目标代码“灌入”单片机中运行)
1.2.6  程序解释
1.3  Keil 仿真
1.3.1  软件仿真(标准8051方式仿真,不能仿真单片机新增功能)
1.3.2  硬件仿真(利用STC专用仿真芯片仿真,可仿真所有功能)
1.4  经典流水灯实例
1.5  单片机C语言延时程序详解
  1.5.1 学会使用计算软件
  1.5.2 计算软件内部运算过程详解
  1.5.3 利用库函数实现短暂精确延时
1.5.4 使用定时器/计数器实现精确延时
1.6  main()、void main()和int main()的区别
1.7  printf 格式化输出函数
第2章  单片机开发必须掌握的C语言基础
2.1  简单数据类型与运算符
2.1.1  原码、反码、补码、BCD码、格雷码
    2.1.2  常量
    2.1.3 变量的数据类型(bit、char、int、long、float)
2.1.4  变量存储空间(code、data 、bdata 、idata、xdata)
2.1.5  变量存储类型(auto、static、extern)
2.1.6  变量作用域
2.1.7  运算符
2.1.8  运算符的优先级与结合性
2.2  C51构造数据类型
2.2.1  数组:将相同类型数据组合在一起就构成数组(如数码管显示缓冲区)
2.2.2  结构体:将不同类型数据组合在一起就构成结构体(如年月日2014-12-31)
2.2.3  共用体:不同变量占用相同内存地址就是共用体
2.2.4  指针:用于直接读取或修改内存值
2.2.5  #define与typedef的差别
2.3  流程与控制
  2.3.1 分支结构
  2.3.2  循环结构
  2.3.3  跳转结构
2.4   函数
    2.4.1 函数定义
2.4.2  调用格式
2.4.3  传值调用与传地址调用2种方式对比
2.4.4  数组作为函数参数
2.4.5  使用指针变量作函数形式参数
2.4.6  使用结构体变量指针作为函数参数
2.4.7  函数作用域
2.4.8  库函数
2.5   模块化编程
    2.5.1  头文件的编写
    2.5.2  条件编译
2.5.3  多文件程序(模块化编程)
第3章  定时器/计数器、中断系统
3.1 定时器/计数器
3.1.1 单片机定时器/计数器工作原理概述
3.1.2 定时器/计数器的相关寄存器
3.1.3 定时器/计数器的工作方式
3.1.4 初值计算
3.1.5 编程举例
3.2 可编程时钟输出
3.3 中断系统
3.3.1 中断系统结构图
3.3.2 操作电路图中的开关(相关寄存器介绍)
3.3.3 编写中断函数
3.3.4 中断程序举例
3.3.5 外中断代码调试(按键的防抖技术)
第4章  串口通信
4.1  最基本的串口通信
4.1.1  串口数据发送格式
4.1.2  串口相关寄存器
4.1.3  波特率计算步骤详解
4.1.4  单片机与计算机通信的简单例子
4.2  彻底理解串口通信协议
4.3  串口隔离电路
4.4  计算机扩展串口(USB 转串口芯片CH340G)
4.5  RS485串行通信
4.6  SSI通信
4.6.1  SSI数据通信格式
4.6.2  SSI硬件电路
4.6.3  SSI软件实现
4.7 数据通信中的错误校验
4.7.1 校验和(CheckSum)与重要的串口通信实例
4.7.2 CRC校验(全称:循环冗余码校验)
4.8  单片机串口向计算机串口发送2进制、16进制、数值与字符串
第5章  SPI通信
5.1  SPI总线数据传输格式
5.1.1  接口定义
5.1.2  传输格式
5.2  SPI接口相关寄存器
5.2.1  SPI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5.2.2  SPI接口引脚切换
5.3  SPI接口运用举例
第6章  I2C通信
6.1  I2C总线数据传输格式
6.1.1  各个位的传输要求
  6.1.2  多字节传输格式
6.2  程序模块功能测试
6.2.1 硬件仿真观察24C02读写结果(R/C时钟:22.1184MHz)
  6.2.2  硬件仿真观察24C32/64读写结果(R/C时钟:22.1184MHz)
6.3  24C02运用实例(断电瞬间存储整数或浮点数)
第7章  单片机内部比较器与DataFlash存储器
7.1  STC15W系列单片机内部比较器
7.1.1  比较器结构图
7.1.2  寄存器说明
7.1.3  电路讲解与程序实例
7.2  DataFlash存储器
7.2.1  DataFlash操作有关的寄存器介绍
7.2.2  DataFlash操作实例(断电瞬间存储数据)
第8章  可编程计数阵列CCP/PCA/PWM模块(可用作DAC)
8.1  PCA模块总体结构图
8.2  PCA模块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8.3  PCA模块的工作模式与应用举例
第9章  模数转换器ADC
9.1  模数转换器ADC主要技术指标
9.2  使用单片机内部的10位ADC转换器
9.2.1、ADC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9.2.2、实例代码
9.3  12位ADC转换芯片MCP3202-B
9.4  16位ADC转换芯片ADS1110A0
9.5  18位ADC转换芯片MCP3421A0T-E/CH
第10章  数模转换器DAC
10.1  TLC5615数模转换电路与基本测试程序
10.2  TLC5615产生锯齿波、正弦波、三角波
10.3  TLC5615的高级运用(播放歌曲)
第11章  单片机实用小知识
11.1  复位
11.1.1  外部RST引脚复位
11.1.2  软件复位
11.1.3  内部低压检测复位
11.1.4  看门狗定时器复位
11.2  单片机的低功耗设计
11.2.1  相关寄存器说明
11.2.2  应用举例
11.3  单片机扩展32K外部数据存储器62256
11.3.1  电路讲解
11.3.2  软件测试实例
第12章  常用单片机接口程序
12.1  数码管静态显示
12.2  数码管动态显示
12.3  独立键盘
12.4  矩阵键盘
第13章  1602液晶
13.1 1602液晶外形与电路图
13.2 1602液晶运用举例
13.3 1602液晶显示汉字与特殊符号
第14章  精密电压表\电流表\通用显示器\计数器制作
14.1  功能说明与电路原理分析
14.2  程序实例
14.2.1  通用显示器功能检测程序(外部程序)
14.2.2  计数器功能检测程序(外部程序)
14.2.3  模块程序
第15章  步进电机测试
15.1  步进电机特点
15.2  步进电机的3种励磁方式
15.3  步进电机驱动电路
15.4  步进电机驱动实例
15.5  步进电机专用驱动器介绍
第16章  频率检测
16.1  频率检测的用途与频率定义
16.2  频率检测实例
第17章  DS1302时钟芯片
17.1  DS1302的SPI数据通信格式
17.2  程序实例
第18章  红外通信
18.1  红外通信电路与基本原理
18.2  红外接收软件实例
第19章  单总线DS18B20通信(长距离无线通信)
19.1  DS18B20运用基础
     19.1.1  单只DS18B20温度检测电路
     19.1.2  DS18B20通信时序
     19.1.3  DS18B20内部功能部件ROM、RAM、E2RAM、指令集
   19.1.4  读取温度步骤
19.2  单只DS18B20的温度检测实例
19.3  多只DS18B20的温度检测
     19.3.1 读取传感器代码实例
19.3.2  读取传感器温度实例
第20章  SD卡与znFAT文件系统
20.1  认识SD卡与SD卡驱动程序
20.1.1  认识SD卡
20.1.2  电路讲解
20.1.3  通信时序与完整驱动程序说明
20.2  znFAT文件系统
20.2.1  znFAT的移植方法
20.2.2  znFAT移植实例
第21章  MP3播放器实验(znFAT文件系统运用实例
21.1  MP3介绍与电路讲解
21.2  正弦测试
21.3  通过SD卡播放MP3文件
第22章  数字存储示波器技巧与逻辑分析仪的操作
22.1  测量直流电源开关机瞬间输出毛剌浪涌
22.2  测量稍纵即逝的红外发射信号
22.3  精确测量直流电源纹波
22.4  示波器带宽选用依据
22.5  逻辑分析仪快速入门
附录   ASCII码表
参   考   文   献

楼主(2015-08-18):
这是最终的外观。

楼主: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最新流行的不需要外部晶振与复位电路的可仿真的高速STC15系列单片机为核心,详细介绍了单片机内部功能模块,比如定时器、中断、串口、SPI接口、片内比较器、ADC转换器、可编程计数器阵列(CCP/PCA/PWM)等。每个重要知识点都有简短精炼的实例作验证,然后就是单片机常用外围接口的介绍与STC15系列单片机的实际产品运用实例分析。另外对单片机开发必须掌握的C语言基础知识与Keil开发环境也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对于没有学习过C语言的读者通过本书也能轻松进入以C语言开发单片机的学习状态。
    为了快速验证本书的理论知识,作者设计了与本书配套的双核(两个仿真型单片机)实验板,功能强大,操作简单,直观,除用于本书实验测试外,也可用于产品前期开发。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校计算机类、电子类、自动控制类、仪器仪表类、机电一体化类等相关专业教学用书,对已有一定设计经验的单片机工程师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网友A:
对STC15W4特有的6路PWM没有说明和讲解。

楼主:
是的,如果需要,那部分内容可结合芯片手册学习。

网友A:
红外部分没有讲编码发射,要是能结合STC-ISP上的PCA红外编码发射程序讲解就好了。另问PWM可用作38K载波吗?然后怎样调制编码?

楼主:
自己做红外发射部分成本较高,按键、外壳处理非常麻烦,处理不好就不方便使用,远不如市场买个通用的遥控器方便,零售价不到5元钱,而且很省电。PWM可用作38K载波,调制过程也相对繁琐,有兴趣的可自己分享STC-ISP自带的那个红外调制发射程序。下图是我的开发板配带的遥控器(零售价不到5元)。

下图是配套开发板。

下图是遥控器控制开发板,开发板发数据到计算机的结果。

网友B:
这是要在21ic送书的节奏么

网友C:
有电子版的吗?手头的书也一大堆了,

楼主:
最近还忙,等空下来后会考虑送书活动。
有不说网友给我说书已经买了一麻袋了,我自己买的单片机书籍也有几十本,但仔细看,好书寥寥无几,即便是好书,介绍的内容也往往落后当今时代主流,比如好多书还在介绍AT89C51、STC89C52等,这都是10年前的技术。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近还忙,等空下来后会考虑送书活动。
有不说网友给我说书已经买了一麻袋了,我自己买的单片机书籍也有几 ...

有不少网友给我说书已经买了一麻袋了,

网友A:
你的书我已买了,还不错。强制转换有提到。

楼主:
61页 是数据类型自动转换
63页 是数据类型强制转换

7、数据类型强制转换
强制类型转换是将某一数据类型的变量值或表达式的值取出转换为指定的另一种数据类型,强制类型转换对原运算对象的数据类型和数值不产生影响,强制转换是用强制转换运算符进行的,强制转换运算符为:(类型名),由强制转换运算符组成的运算表达式的一般形式为:(类型名)表达式。
比如:(float)a;     // 将a在内存中的值取出转换成浮点数
  (int)(x + y);  // 将(x + y)在内存中的值取出转换成带符号整数
    (float)x + y   // 将x在内存中的值取出转换成浮点数
例2.11 数据传递时自动转换与强制转换
#include "STC15W4K.H"           // 注意宏定义语句后面无分号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long b;
    float c;
    for(;;)
    {
        b = 0x12345678;
        a = b;                  // 执行后a = 0x78,这里数据类型自动转换
        a = (unsigned char)b;   // 执行后a = 0x78,这里是数据类型强制转换
        c = a;                  // 执行后f =120.00(0x78=120),自动转换
        c = (float)a;           // 执行后c =120.00(0x78=120),强制转换
    }
}
下例强制类型转换主要能让大家透彻理解指针的实际意义,可以在学完指针内容后再回来分析。
例2.12 强制类型转换实用技巧
//************** 强制类型转换实用技巧(地址类型转换)******************
//(A)将long型变量a(值:0x12345678)的第3个字节(值:0x56)赋给char型变量b。
// (B) 将数组的4个字节拼成1个long型变量
// (C) 将数组的4个字节转换成2个整数
// (D) 将数组的4个字节转换成1个float小数
// (E) 将float型变量各个字节取出
// (F) 将void型指针强制转换成任意类型指针
#include "STC15W4K.H"   // 注意宏定义语句后面无分号
unsigned long a;
unsigned char b;
int c,d;
unsigned char f1,f2;
float f;
void *p;     // 定义指向类型不明确的数据的指针(指针就是数据存放的地址)
unsigned char array[]={0x11,0x22,0x33,0x44};
struct stru
{
    int a;
    int b;
};
struct stru *pstru;       // 定义指向结构体的指针变量
void main()
{
    // ********************  长 整 型 转 字 符 型    ******************
    a=0x12345678;
    b=((unsigned char *)&a)[2];    // 执行后b=0x56
    // 解释:长整型地址转字符型地址,(地址)[2],()是括号运算符,即先计算括号里面的内容,
    //       地址[2],表示取出当前地址加2地址中的内容。
    // ***********************  数 组 转 长 整型    *********************
    a=*((unsigned long *)array);    // 执行后a=0x11223344 (数组的名字就代表数组首地址)
    // 解释:数组型地址转长整型地址,*(地址),()是括号运算符,即先计算括号里面的内容,
    //       * 是取内容运算符。
    // ***********************  数 组 转 结 构 体    *********************
    pstru=(struct stru *)array;
    // 解释:数组型地址转结构体地址。pstru本来就是已定义好的专门存放地址的变量,即指针
    //     变量
    c=pstru->a;                 // 执行后c=0x1122
    d=pstru->b;                 // 执行后d=0x3344
    // 解释:使用"结构体变量地址->成员名"或"结构体变量名->成员名"的方法都可以访问结
    // 构体中的数据
    // ***********************  数 组 转 浮 点 型    *********************
    f=*((float *)array);           // 执行后f=0x11223344,对应小数是1.279534e-028
    // 解释:数组型地址转浮点型地址。
    // ***********************  数 组 转 字 符 型    *********************
    p=array;
    // 解释:数组型地址转空类型地址。
    b=((unsigned char *)p)[0];          // 执行后b=0x11
    // ***********************  浮 点 型 转 字 符 型  ********************
    f1=((unsigned char *)&f)[0];                // 执行后f1=0x11
    // 解释:浮点型地址转字符型地址。
    //或f1=*(((unsigned char *)&f)+0);          // 执行后f1=0x11
    f2=((unsigned char *)&f)[1];                // 执行后f2=0x22
    ((unsigned char *)&f)[0] ^= 0x80;           //  将4字节浮点数的符号位取反,注意^=书
    // 写不要错误
    // *******************  void 型 指 针 转 任 意 类 型 指 针*************
    p= array;
    f1= ((unsigned char *)p)[0];      // 执行后f1=0x11,访问数组中第1个字节的内容
}
代码解释:
&a  表示取出变量a在内存中的首地址(注意是long型变量,只能1次4个字节访问)。
(unsigned char *) 表示强制转换成char型地址(地址也叫指针),1次1个字节访问。
[2]               表示取出第2个字节中的内容。
a=array  取出数组首地址(数组的名字就是数组的首地址)
(unsigned long *) array将数组地址强制转换成long型地址(地址也叫指针)
a = *((unsigned long *) array)      // 取出long型地址中的内容
void *p    指针指向类型不明确的变量类型
2.1.4 变量存储空间(code、data 、bdata 、idata、xdata)

楼主: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有辅助参考视频可下载,由于时间关系,视频讲得不详细,今后还会讲第二遍。
没有权限发链接,暂时不发了。

楼主:
很多人问,零基础是否能学懂我的书,我只能说,如果小学都没毕业的人,肯定是光脑壳打阳尘——莫望,学习我的书需要有电路基础知识(至少认识常见的电子元件,比如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能看懂简单的电路图),还必须有对单片机的浓厚兴趣。

网友D:
这本书我看过,讲的还不错

楼主:
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例子练习下(keil C51环境),手工计算结果并说明计算依据,此例可简单测试下自己C语言是否基本学会了。
unsigned long a1,a2,a3,a4,a5;
unsigned char b=1;
unsigned char c=255;
unsigned int d=65535;
unsigned char e=255;
void main()
{
        while(1)
        {
                a1= b+c;      //  结果:a1=?
                a2=b+d;             //  结果:a2=?
                a3= b<<8;   //  结果:a3=?
                a4=c*e*2;    //  结果:a4=?
        }
}

楼主:
公布答案:
unsigned long a1,a2,a3,a4,a5;
unsigned char b=1;
unsigned char c=255;
unsigned int d=65535;
unsigned char e=255;
void main()
{
        while(1)
        {
                a1= b+c;   // 结果:a1=256, 相同长度数据类型运算,转换为长度更长的一个数据类型后运算,
                           // b,c都是unsigned char,转unsigned int
                a2=b+d;           // 结果:a2=0,不同长度数据类型运算,转换为长度最长的一个数据类型后运算,
                a3= b<<8;  // 结果:a3=256 ,相同长度数据类型运算,转换为长度更长的一个数据类型后运算,
                           // b,8都是unsigned char,转unsigned int
                a4=c*e*2;  // 结果:a4=64514,相同长度数据类型运算,转换为长度更长的一个数据类型后运算,
                           // c,e都是unsigned char,转unsigned int        ,运算结果超int,所以错误。
        }
}

楼主(2015-09-29):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内容节选:定时器0的基本运用,使用自动重装方式。

例3.1 用定时器T0实现P0.0引脚LED亮30ms灭30ms方式闪烁(使用查询方式),使用单片机内部R/C时钟,频率22.1184MHz。
#include "STC15W4K.H"
sbit  P0_0=P0^0;
void main()
{
    P0=0xff;            //关闭P0口接的所有灯
    TMOD=0x00;          // 定时器0的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H0=0x28;           // 定时器初值2800H
    TL0=0;
    TR0=1;
    for(;;)
    {
        if(TF0)         // 如果TF0等于1
        {
            TF0=0;      // 清TF0
            P0_0=!P0_0; // 执行灯亮或灭的动作
        }
    }
}

楼主: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内容节选:定时器0作计数器使用实验。
例3.3  使用T0作计数器对外部信号计数,计数值用P0口的LED显示出来。本例使用第一章介绍的二极管闪烁发光的实例在1号单片机P5.4输出的低频脉冲信号作为2号单片机T0(P3.4)引脚计数脉冲输入,有脉冲信号输入后从P0口就可以看到LED按二进制递增规律亮灭变化。
#include "STC15W4K.H"       // include称为文件包含命令,后面引号中内容称为头文件
void port_mode()            // 端口模式
{    // 同第一章流水灯程序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DispBuf;
    port_mode();            // 所有IO口设为准双向弱上拉方式。
    P0=0xff;                // 关闭P0口接的所有灯
    TMOD=0x05;              // 确定计数工作模式为T0_16位计数,不需要重装。
    TR0=1;                  // 计数器T0开始运行
    for(;;)
    {
        DispBuf=TL0;
        P0=~DispBuf;
    }
}

楼主: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内容节选:定时器0作计数器使用实验。
例3.3  使用T0作计数器对外部信号计数,计数值用P0口的LED显示出来。本例使用第一章介绍的二极管闪烁发光的实例在1号单片机P5.4输出的低频脉冲信号作为2号单片机T0(P3.4)引脚计数脉冲输入,有脉冲信号输入后从P0口就可以看到LED按二进制递增规律亮灭变化。
#include "STC15W4K.H"       // include称为文件包含命令,后面引号中内容称为头文件
void port_mode()            // 端口模式
{    // 同第一章流水灯程序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DispBuf;
    port_mode();           // 所有IO口设为准双向弱上拉方式。
    P0=0xff;               // 关闭P0口接的所有灯
    TMOD=0x05;             // 确定计数工作模式为T0_16位计数,不需要重装。
    TR0=1;                 // 计数器T0开始运行
    for(;;)
    {
        DispBuf=TL0;
        P0=~DispBuf;
    }
}

楼主: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内容节选:定时器0作计数器使用。
例3.3  使用T0作计数器对外部信号计数,计数值用P0口的LED显示出来。本例使用第一章介绍的二极管闪烁发光的实例在1号单片机P5.4输出的低频脉冲信号作为2号单片机T0(P3.4)引脚计数脉冲输入,有脉冲信号输入后从P0口就可以看到LED按二进制递增规律亮灭变化。
#include "STC15W4K.H"       // include称为文件包含命令,后面引号中内容称为头文件
void port_mode()            // 端口模式,所有IO口设为弱上拉方式
{
     P0M1=0x00;P0M0=0x00;P1M1=0x00; P1M0=0x00;P2M1=0x00; P2M0=0x00;P3M1=0x00; P3M0=0x00;
     P4M1=0x00; P4M0=0x00;P5M1=0x00;P5M0=0x00;P6M1=0x00; P6M0=0x00;P7M1=0x00; P7M0=0x0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DispBuf;
    port_mode();           // 所有IO口设为准双向弱上拉方式。
    P0=0xff;               // 关闭P0口接的所有灯
    TMOD=0x05;             // 确定计数工作模式为T0_16位计数,不需要重装。
    TR0=1;                 // 计数器T0开始运行
    for(;;)
    {
        DispBuf=TL0;
        P0=~DispBuf;
    }
}

楼主(2015-10-30):
例3.4  使用T1作计数器对外部信号计数,计数值用P0口的LED显示出来。程序代码与例3.3相似。若使用配套实验板,需要将跳线帽P54-P34取下,用杜邦线将1号单片机P54连接到2号单片机P3.5/T1(26脚)上。
例3.5  使用T2作计数器对外部信号计数,计数值用P0口的LED显示出来。若使用配套实验板,需要用杜邦线将1号单片机P54连接到2号单片机P3.1/T2引脚(22脚)上。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DispBuf;
    port_mode();           // 所有IO口设为准双向弱上拉方式。
    P0=0xff;               // 关闭P0口接的所有灯
    AUXR|=0x18;             // 定时器T2工作于计数方式并开始运行
    for(;;)
    {
        DispBuf=T2L;
        P0=~DispBuf;
    }
}

楼主:
例3.6  使用T3作计数器对外部信号计数,计数值用P0口的LED显示出来,本实验需要用杜邦线将1号单片机P54连接到2号单片机P0.5/ T3引脚(6脚)上。主要代码如下:
T4T3M|=0x0c;            // 定时器T3工作于计数方式并开始运行
for(;;)
{
        DispBuf=T3L;
        P0=~DispBuf;
}
例3.7  使用T4作计数器对外部信号计数,计数值用P0口的LED显示出来,本实验需要用杜邦线将1号单片机P54连接到2号单片机T4/P0.7引脚(8脚)上。主要代码如下:
T4T3M|=0xc0;            // 定时器T4工作于计数方式并开始运行
for(;;)
{
        DispBuf=T4L;
        P0=~DispBuf;
}

楼主:
多路可编程时钟输出。

例3.8  假设R/C时钟频率Fosc=11.0592MHz,设计程序实现6路时钟输出口输出100Hz~11.0592MHz频率范围的信号。实验代码如下:
// 功能:输出P5.4(MCLKO)——11.0592MHz
//       输出P3.5(T0_CLKO)——5M
//       输出P3.4(T1_CLKO)——38.4KHz
//       输出P3.0(T2_CLKO)——500Hz
//       输出P0.4(T3_CLKO)——200Hz
//       输出P0.6(T4_CLKO)——100Hz
#include"STC15W4K.H"           // 包含 "STC15W4K.H"寄存器定义头文件
#defineFOSC 11059200L          // 假设振荡时钟为11.0592MHz
#defineF5MHz (65536-11059200/2/5000000)   //5MHz
#defineF38_4KHz (65536-11059200/2/38400)  //38.4KHz
#defineF500Hz (65536-11059200/2/500)      //500Hz
#defineF200Hz (65536-11059200/2/200)      //200Hz
#defineF100Hz (65536-11059200/2/100)      //100Hz
voidmain(void)
{
    port_mode();      // 所有IO口设为准双向弱上拉方式。
//*****************  设置主时钟输出,不分频*****************
    CLK_DIV = 0x40;     // 当使用内部R/C时钟时,R/C时钟频率要求不大于12MHz。
//*****************设置T0和T1时钟输出 *************************
    TMOD = 0x00;        // T0和T1工作在方式0,16位自动重装计数器
    AUXR = AUXR | 0x80;      // T0工作在1T模式(建议使用1T模式,高低频率都方便输出)
    AUXR = AUXR | 0x40;      // T1工作在1T模式(建议使用1T模式,高低频率都方便输出)
// 设置T0的8位自动重装计数初值,输出频率=11059200/2/74约为1MHz
    TL0 = F5MHz;
    TH0 = F5MHz>>8;
// 设置T1的8位自动重装计数初值,输出时钟频率18432000/2/240= 38400Hz
    TL1 = F38_4KHz;
    TH1 = F38_4KHz>>8;
    TR0 = 1;           // 启动T0开始计数,对系统时钟进行分频输出
    TR1 = 1;           // 启动T1开始计数,对系统时钟进行分频输出
    INT_CLKO =INT_CLKO|0x03;  //允许T0与T1时钟输出
//*****************设置T2时钟输出*************************
    AUXR = AUXR | 0x04; // T2工作在1T模式(建议使用1T模式,高低频率都方便输出)
    T2L = F500Hz;       // 设置T2重装时间常数的低字节
    T2H = F500Hz>>8;    // 设置T2重装时间常数的高字节
    AUXR = AUXR |0x10;  // 启动定时器T2
    INT_CLKO |= 0x04;   // 允许T2时钟输出
//*****************设置T3、T4时钟输出 *************************
    T3L = F200Hz;       // 设置T3重装时间常数的低字节
    T3H = F200Hz>>8;    // 设置T3重装时间常数的高字节
    T4L = F100Hz;       // 设置T4重装时间常数的低字节
    T4H = F100Hz>>8;    // 设置T4重装时间常数的高字节
    T4T3M=0xbb;        // T3、T4工作在1T模式并立即运行(建议使用1T模式,高低频率都方便输出)
// 至此时钟已经输出,用户可以通过示波器观看到输出的时钟频率
    while(1);
}
使用VC97万用表测量输出,结果如下:P5.4(MCLKO)=11.07MHz, P3.5(T0_CLKO)=5.535MHz,P3.4(T1_CLKO)=38.44KHz,P3.0(T2_CLKO)=501Hz,P0.4(T3_CLKO)=201Hz,P0.6(T4_CLKO)=100.1Hz

楼主: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内容节选
3.3 中断系统
3.3.1 中断系统结构图
当单片机正在处理当前一段程序时,突然出现了另一个更重要的事件需要处理,单片机可以暂停当前的程序段去执行更重要的事件对应的程序代码,当重要程序代码执行完毕后返回到原暂停程序处继续执行原来的代码,单片机暂停当前程序去执行其它程序的过程就称为中断,当正在执行重要程序代码的过程中出现了更为重要的事件时,单片机还可以暂停当前事件去执行更重要的事件的代码,称为中断嵌套,IAP15W4K58S4单片机有21个中断源,如图3-11左边部分所示,包括5个外部中断、5个片内定时器/计数器溢出中断、4个片内串行口(UART)中断、1个ADC中断、1个SPI中断、1个低电压检测中断、1个PCA中断、1个PWM中断、1个PWM异常中断、1个比较器中断。
  图3-11  IAP15W4K58S4单片机中断结构图(各开关处于默认状态)

3.3.2 操作电路图中的开关(相关寄存器介绍)

楼主:
3.3.3 编写中断函数
1、中断函数格式:void  函数名() interrupt  m  [using n]
void : 返回值类型。由于中断函数是CPU响应中断时通过硬件自动调用的,因此中断函数的返回值和参数都只能是void(不能返回函数值,也不能给中断函数传递参数)。
函数名:可以随便写,只要方便自己识别此函数对应哪个中断源即可。
interrupt:指明此函数为中断专用函数。
m       :中断源编号(0~13、16~23)确定此函数对应哪一个硬件中断。
using  n:确定此中断函数使用第几组R0~R7寄存器组(n = 0~3),通常不必去做工作寄存器组设定,而由编译器自动选择,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错误。
使用中断函数时应注意:
① 只要程序中开启了中断,就必须编写对应的中断函数,哪怕是空函数也必须有(空函数执行RETI中断返回指令),否则中断产生时却找不到可执行的中断函数,这样必然引起程序功能错乱或死机。
② 任何函数都不能直接调用中断函数,另外中断函数可放在程序中任何位置而不需要声明,只要产生中断,程序就能自动跳入中断函数执行。
中断函数名称典型书写格式如下。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外部中断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定时器T0 中断函数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          // 外部中断1中断函数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 定时器T1中断函数
void UART1(void) interrupt 4{}        // 串行口1中断函数
void ADC(void) interrupt 5{}           // ADC中断函数
void LVD(void) interrupt 6{}           // 低电压检测LVD中断函数
void PCA(void) interrupt 7{}           // PCA中断函数
void UART2(void) interrupt 8{}         // 串行口2中断函数
void SPI(void) interrupt 9{}           // SPI通信中断函数
void INT2(void) interrupt 10{}         // 外部中断2中断函数
void INT3(void) interrupt 11{}         // 外部中断3中断函数
void Timer2(void) interrupt 12{}       // 定时器T2中断函数
void INT4(void) interrupt 16{}         // 外部中断4中断函数
void UART3(void) interrupt 17{}        // 串行口3中断函数
void UART4(void) interrupt 18{}        //串行口4中断函数
void Timer3(void) interrupt 19{}       // 定时器3中断函数
void Timer4(void) interrupt 20{}       // 定时器4中断函数
void Comparator(void) interrupt 21{}   // 比较器中断函数
void PWM(void) interrupt 22{}          // PWM中断函数
void PWMFD(void) interrupt 23{}        // PWM异常中断函数

楼主:
2、从中断信号产生到中断函数执行是需要一个极为短暂时间等待的
   单片机响应中断的条件是:中断源有请求、相应的中断允许位设置为1、总中断开关接通(EA=1)、无同级或高级中断正在处理。在每个指令周期的最后一个时钟周期,CPU对内部中断源采样,并设置相应的中断标志位,CPU在下一个指令周期的最后一个时钟周期按优先级顺序查询各中断标志,如查到某个中断标志为1,将在下一个指令周期按优先级的高低顺序响应中断并进行处理,CPU响应中断时,将执行如下操作:当前正被执行的指令执行完毕,PC值被压入堆栈,现场保护,阻止同级别其它中断,将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装载到程序计数器PC,执行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对于外部中断,系统每个时钟对外部中断引脚采样1次,如果外部中断是下降沿触发,要求必须在相应的引脚维持高电平至少1个时钟,而且低电平也要持续至少一个时钟,才能确保该下降沿被检测到。同样,如果外部中断是上升沿、下降沿均可触发,则要求必须在相应的引脚维持低电平或高电平至少1个时钟,这样才能确保能够检测到该上升沿或下降沿。
3、使用中断的基本步骤
① 打开中断总开关EA和中断源对应的中断开关(操作IE与IE2寄存器)。
② 根据中断源确定中断函数名称与中断源编号(复制前面中断函数定义行即可)。
③ 单片机响应中断后,不会自动关闭中断系统。如果用户程序不希望出现中断嵌套,则必须在中断服务程序的开始处关闭中断,禁止更高优先级的中断请求中断当前的中断服务程序。
④ 中断源标志的清除,T0、T1、外中断产生的标志在进中断函数后立即被硬件清除,编程者通常可以不管,但在特殊情况下也必须由编程者将其清除,就是当某个中断执行时间很长时,可能中断程序还没执行完毕又产生了同一个中断,在这个中断程序最后一行代码执行完毕后又会从这个中断程序的开始执行,导致程序死机,因此在中断程序即将退出时必须清除相应的多次中断标志,其它中断产生的标志必须在中断程序中由软件清除,否则会不断重复引发中断,其现象也是死机。另外,定时器2、3、4和外部中断2、3、4的中断请求标志对用户不可见,CPU响应中断后,由硬件自动清除中断标志。

楼主:
《51单片机轻松入门(C语言版)—基于STC15W4K系列》内容节选

3.3.4 中断程序举例
例3.10 用定时器T0实现P0.0引脚LED亮30ms灭30ms方式闪烁(使用中断方式),R/C时钟22.1184MHz。
//  预置初值 = 65536 – Fosc/12*T=65536-22.1184/12×30000 = 2800H
#include "STC15W4K.H"    // 包含"STC15W4K.H"寄存器定义头文件
sbit  P0_0=P0^0;
void main()
{
    P0=0xff;        // 关闭P1口接的所有灯
    TMOD=0x00;       // 定时器0的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H0=0x28;        //定时器初值2800H
    TL0=0;
    TR0=1;
    ET0=1;           // 开定时器0中断开关
    EA=1;           // 开总中断开关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P0_0=!P0_0;     // 执行灯亮或灭的动作
}

楼主:
例3.11 用定时器T0实现P0.0引脚LED亮1秒灭1秒方式闪烁(使用中断方式),R/C时钟22.1184MHz。
#include "STC15W4K.H"    // 包含"STC15W4K.H"寄存器定义头文件
sbit LED=P0^0;
unsigned char counter;  // 软件计数器
void main()
{
    TMOD=0x01;           // 定时器0_16位计数
    TH0=0x70;            // 经计算定时20ms初值是0x7000
    TL0=0x00;
    TR0=1;               // 定时器开始运行
    ET0=1;              // 开定时器0中断开关
    EA=1;               // 开总中断开关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Count=0;   // 静态变量计数器,静态变量只在首次运行时赋值1次
    Count++;           // 每次中断计数器加1
    if(Count>=50)       // 如果计数器超过50
    {
        LED=!LED;       // 取返P0.0
        Count=0;        //计数器清零
    }
    TH0=0x70;          // 重装定时初值
    TL0=0x00;
}

楼主:
例3.12  用定时中断长延时实现P0口2个LED亮灭,要求接在P0.0引脚上LED亮0.5秒灭0.5秒方式闪烁,接在P0.1引脚上LED亮1秒灭1秒方式闪烁,R/C时钟22.1184MHz。
#include "STC15W4K.H"    // 包含"STC15W4K.H"寄存器定义头文件
sbit LED0=P0^0;
sbit LED1=P0^1;
void main()
{
    TMOD=0x01;           // 定时器0_16位计数
    TH0=0x70;             // 经计算定时20ms初值是0x7000
    TL0=0x00;
    TR0=1;                // 定时器开始运行
    ET0=1;                // 开定时器0中断开关
    EA=1;                 // 开总中断开关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Count1=0;    // 静态变量计数器,静态变量只在首次运行时赋值1次
    static  Count2=0;   // 静态变量计数器
    Count1++;           // 每次中断计数器加1
    Count2++;            // 每次中断计数器加1
    if(Count1>=25)       // 如果计数器超过25
    {
        LED0=!LED0;      // 取返P0.0
        Count1=0;        //计数器清零
    }
    if(Count2>=50)       // 如果计数器超过50
    {
        LED1=!LED1;      // 取返P0.1
        Count2=0;        //计数器清零
    }
    TH0=0x70;           // 重装定时初值
    TL0=0x00;
}

网友E(2016-02-25):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

网友F:
51单片机轻松入门(C语言版)—基于STC15W4K系列

网友G(2016-08-30):
很好的书

网友H(2018-11-19):
我手上有新概念和手把手51书,但是太老旧,楼主可否送pdf版的,人穷,正版纸质买不起

网友I(2020-04-29):
#include "STC15W4K.H"    // 包含"STC15W4K.H"寄存器定义头文件
sbit LED0=P0^0;
sbit LED1=P0^1;
void main()
{
    TMOD=0x01;           // 定时器0_16位计数
    TH0=0x70;             // 经计算定时20ms初值是0x7000
    TL0=0x00;
    TR0=1;                // 定时器开始运行
    ET0=1;                // 开定时器0中断开关
    EA=1;                 // 开总中断开关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Count1=0;    // 静态变量计数器,静态变量只在首次运行时赋值1次
    static  Count2=0;   // 静态变量计数器
    Count1++;           // 每次中断计数器加1
    Count2++;            // 每次中断计数器加1
    if(Count1>=25)       // 如果计数器超过25
    {
        LED0=!LED0;      // 取返P0.0
        Count1=0;        //计数器清零
    }
    if(Count2>=50)       // 如果计数器超过50
    {
        LED1=!LED1;      // 取返P0.1
        Count2=0;        //计数器清零
    }
    TH0=0x70;           // 重装定时初值
    TL0=0x00;
}

网友J(2020-12-18):
你这个PDF,所有的论坛都是这个不完全版本,发的时候可以注明一下

(PDF 不是完整书籍)

网友K:
搞本书搞一点点,只有50来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