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GPIO输入电平检测

楼主(2015-07-18):
GPIO两个引脚,模式都初始化为输入弱上拉,给其中一个引脚接4.7V的电压,IDR对应的值为1;给另一个引脚接5.13V的电压,IDR对应的值却为0。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用的什么型号MCU啊?
按理都是高电平;

网友B:
mark一下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