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O端口的电平状态

楼主(2015-07-18):
stm32芯片 IO端口配置为浮空输入时,能不能读取端口上的电平状态。

网友A:
设置为IO引脚的任何状态 都是可以读取引脚状态的。

网友A:
设置为IO引脚的任何状态,都是可以读取引脚状态的。

楼主:
那浮空的时候,IO的电平是哪种状态,怎么测,用示波器吗

网友B:
最好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C:
浮空就由外部决定

网友D:
浮空输入也有中间值啊 如果纯粹测电平的话还是用上拉或者下拉输入吧 绝对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