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WM输出引脚不用上拉也正常工作?

楼主(2015-07-18):
发现PWM输出引脚不用上拉也正常工作。特来求证。实验已经验证,没有影响。
//PWM输出初始化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void PWM_Init(u16 arr,u16 psc)
{
        //此部分需手动修改IO口设置
        RCC->APB1ENR|=1<<1;       //TIM3时钟使能

        GPIOA->CRH&=0XFFFFFFF0;//PA8输出
        GPIOA->CRH|=0X00000004;//浮空输入

        GPIOA->CRL&=0X0FFFFFFF;//PA7输出
        GPIOA->CRL|=0XB0000000;//复用功能输出

//下面这句注销了照样正常工作
//下面这句注销了照样正常工作
//下面这句注销了照样正常工作
        GPIOA->ODR|=1<<7;//PA7上拉

        TIM3->ARR=arr;//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3->PSC=psc;//预分频器不分频

        TIM3->CCMR1|=7<<12;  //CH2 PWM2模式
        TIM3->CCMR1|=1<<11; //CH2预装载使能

        TIM3->CCER|=1<<4;   //OC2 输出使能

        TIM3->CR1=0x8000;   //ARPE使能
        TIM3->CR1|=0x01;    //使能定时器3
}

网友A:
功能复用是应该是推挽输出吧

网友B:
亲 这个是配置为 复用推挽输出的,跟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是没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 这个是配置为 复用推挽输出的,跟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是没有关系的。

是推挽输出,我的意思是,推挽输出没必要再加上 GPIOA->ODR|=1<<7;  这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复用是应该是推挽输出吧

楼主:
我注销之后发现现象没有变化。留意到,在这家板子的库函数所写的例程里是没有这一句的。

网友C:
这个是配置为 复用推挽输出的,还是要感谢分享,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配置为 复用推挽输出的,还是要感谢分享,学习了

我是不是理解错了

网友D:
它是多余的。
不过,如果考虑到寄存器也许会受到某种影响而变成了GPIO,它也许是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是多余的。
不过,如果考虑到寄存器也许会受到某种影响而变成了GPIO,它也许是有用的 ...

对照参考手册没找到,才来求证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推挽输出,我的意思是,推挽输出没必要再加上 GPIOA->ODR|=1

没有了,推挽设置之后,就只有高电平 和 低电平了。上下拉 都没有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