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t6最多能同时使用多少个外部中断?

楼主(2015-07-18):
在同一个板子上,stm32f103rct6最多可以连接使用多少个外部中断?EXTI0~4有独立的中断服务函数、EXTI5~9共用一个、EXTI10~14共用一个,那么怎么样使用尽可能多的外部中断,而且不会出现几个外部中断占用一个中断函数的情况呢?

网友A:
即使公用一个中断函数,也可以区分开。没什么可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公用一个中断函数,也可以区分开。没什么可怕的。

请问怎么区分?谢谢

网友B: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中断函数里面有标志位可以区分开是哪条线发生中断的

网友C:
如果占用同一个中断,那就查几个端口的输入电平,IDR 寄存器。

网友D:
7个,也就是0~4,5_9,10_15。
共7个中断服务函数。所以最多同时7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D:
7个,也就是0~4,5_9,10_15。
共7个中断服务函数。所以最多同时7个。

恩恩,看中文的数据手册找到了。

网友D(2015-09-16):
引用 网友A:
恩恩,看中文的数据手册找到了。

多看看数据手册,还好STM32有中文版本的,比较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看看数据手册,还好STM32有中文版本的,比较好理解

是STM32不完全手册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STM32不完全手册么?

官方就有一本中文版的。哪个比较权威和详细

网友E:
每个都能用,用的时候区分下中断源来自哪里就行

网友A(2015-10-22):
引用 网友E:
每个都能用,用的时候区分下中断源来自哪里就行

这么做是不可以的,中断源无法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