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 Flash 64Bits 编程问题

楼主(2015-07-18):
F4 Flash 64Bits 编程问题

使用F405,为了提高编程效率,采用64b的编程模式,每次写入8个字节。
发现写入不成功。调用库函数写入也不行。但是32b模式却可以,不知原因

   FLASH_ProgramDoubleWord(0x080A0020,0x1234567890); // 写不成功
   FLASH_ProgramWord      (0x080A0000,0x12345678);   // 写成功

网友A:
每次写操作能写入的字节数,由FLASH_CR寄存器里的PSIZE字段定义,并且与供电模式有关。

网友:
来跟城主学本事,楼主能提出这么高深的问题,内功也深厚啊

网友B:
有VPP管脚么?

网友C:
每次写操作能写入的字节数,由FLASH_CR寄存器里的PSIZE字段定义,并且与供电模式有关,学习了

楼主:
回复香水城的提示:

   1. F405的工作电源为3.3v,应该可以满足64bits写入的要求;
   2. 我调用的FLASH_ProgramDoubleWord函数是取自ST函数库,且其中有长度设置语句:
      FLASH->CR &= CR_PSIZE_MASK;
      FLASH->CR |= FLASH_PSIZE_DOUBLE_WORD;
      FLASH->CR |= FLASH_CR_PG;

   香版主可否可做一个试验确认一下?

thx

网友D:
PSIZE受限于供电电压,以及外部的Vpp是否使用

楼主:
谢谢香版主和楼上,我没有注意到还有Vpp引脚,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