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TXD接到一个RXD

楼主(2015-07-18):
2个串口的TXD接到另外 一个串口的RXD,

2个TXD是连在一起的,

可以吗?

网友A:
安全点设计,还是加个模拟开关做切换吧

网友B:
2个TXD连在一起,还得看你的GPIO是怎么配置的,如果都是推挽输出,就冲突了。
如果是准双向口,是可以的,或者只有使用的TXD工作于输出模式,为了保险,串联一个保护的限流电阻。

网友C:
用二极管就行了,负极接T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点设计,还是加个模拟开关做切换吧

不能用开关吧,因为这是2个外设发过来的,不定时发数据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二极管就行了,负极接TXD

用二极管的话,低电平时不能到0,有二极管压降,这样会有问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TXD连在一起,还得看你的GPIO是怎么配置的,如果都是推挽输出,就冲突了。
如果是准双向口,是可以的, ...

如果都是推挽输出,该怎么样处理?

准双向口为何可以?是因为内部是oc,输出高是靠弱上拉吗?驱动能力很弱吗?

网友D:
每个输出串一个4148二极管,实现与关糸,二极管阳极处上拉电阻,这样实现了高电平与低电平不短路的目的,至于通信碰撞的问题,还是在软件加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个输出串一个4148二极管,实现与关糸,二极管阳极处上拉电阻,这样实现了高电平与低电平不短路的目的,至 ...

串二极管,低电平时不能到0,有二极管压降,会不会达不到一些单片机的Vil要求?

网友D:
CMOS电平时,VDD*0.3,=VILH,另一边接一正向的二极管,降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CMOS电平时,VDD*0.3,=VILH,另一边接一正向的二极管,降电平.

另一边接一正向的二极管,降电平?
不好意思,没看懂

楼主:
是这样子吗?
但是流过D3的电流很小,降不了多少电平吧?

D3短接,就可以了

楼主:
看曲线,最小电流0.1mA对应0.5V。
不知道更小的电流下,有多少压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子吗?
但是流过D3的电流很小,降不了多少电平吧?

去掉D3,D1和D2换成低压差的二极管(比如肖特基二极管)效果更好,4148大部分情况下能用

支持,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曲线,最小电流0.1mA对应0.5V。
不知道更小的电流下,有多少压降?

只要维持微安级的电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