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呵呵!!

楼主(2015-07-18):
呵呵了,呵呵了!!

网友A:
这不是立体几何,是立体解析几何。

楼主:
那就是啦

网友A:
条件不足,此题无解。

网友B:
刚出校门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出校门的应该可以吧。

此题给出反射线所过的一个点(座标X,Y,0),又给出了反射线与Y轴角度。但并未说明反射线在X-Y平面内。
三维空间中,过座标(X,Y,0)点且与Y轴成某角度的直线有无数条,这些直线构成一个圆锥面(特殊情况可以是平面)。
所以我说“条件不足,此题无解”。

至于那些入射线反射面之类,毫无用处。

网友C:
为了让老师还有东西可以教我把这些又还给了他。。。。。。。。。

网友D:
大家都知道,三维坐标中的直线方程可以写成AX+BY+CZ+D=0

这根本就是个平面,面和线都搞不懂,还能说什么呢???

说得好~

网友D:
面一般可以表示成:

    A(x-x0) + B(y-y0) + C(z-z0) = 0

这是过点(x0,y0,z0)平面的点法线方程(法线方向是(A,B,C))。

过点(x0,y0,z0)方向是(A,B,C)的线方程是:

    (x-x0)/A = (y-y0)/B = (z-z0)/C

网友A:
声明:我在4楼说错了,不是“无解”,是有无穷多解。

网友E:
这是空间解析几何研究内容,高中学的立体几何主要研究各种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