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12v转3.3v的高效转压芯片

楼主(2015-07-18):
求个12v转3.3v的高效转压芯片,因为系统里有12v的传感器,所以用了3节18650锂电池串起来的,
stm32是3.3供电,我之前是用的1117转换,实在太热,而且感觉效率很低,我是电池供电要节能为主啊.
求个芯片推荐!
之前查说压差太大,线性电源没有开关电源好,是这样嘛?
有什么好点的芯片推荐吗,我以前只做过1117和RT9193,都是线性电源

网友A:
12V转3.3,压降就那么大,谈何高效率,建议用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转3.3,压降就那么大,谈何高效率,建议用DC-DC

用DC-DC芯片?有好的推荐没?

网友A(2015-08-17):
引用 楼主:
用DC-DC芯片?有好的推荐没?

你去TI下载个选型工具,输入参数选择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