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大神来看下CS5173的问题

楼主(2015-07-18):
在使用CS5173的过程中发现些问题,我是用12V升压到31V,然后由317稳到28V供后级使用。首先在空载的时候输出都是正常的,当接负载60欧姆后,也就是输出500mA,CS5173就开始热保护,从示波器上来看输出在12V和31V之间交替。

楼主:
下面开始上图,求大神指点

楼主:
以下是实物图:

这张是SW脚空载图,示波器2us时基:

这张是带载图,2us时基

PCB原理图:

楼主:
发图过程中看到个问题,电感现在上的是2.2uH的,我试下22uH的去

楼主:
换22uH的电感后,电源输出带载能**1s,然后就听到芯片有声音了。。
具体波形如下
不带载:

带载:

是不是芯片已经满载了?CS5173所谓的1.5A难道是说输入电流么,费解中
如果大家有合适的片子也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A:
1.5A 说的是开关电流
相当于输入电流

网友A:
输出功率 28V 0.5A 14W
算效率80%
输入功率x0.8=14
输入功率17.5
电压12V 电流需要1.4583
接近极限 发热很厉害 估计 效率还没80%
换方案吧

网友A:
干嘛搞颗317呢
损耗也蛮大的
上述效率还没算317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