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问关于ADC电路接法

楼主(2015-07-18):
我拿一块实验板的ADC去转换另外一块实验板的电压输出,请问下模拟地,数字地,电源两块板子之间怎么连接,本人新手,谢谢各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A:
先单独数字地和模拟地,最后在连一起

网友A:
两个电源地,如果都同为模拟或数字地的话,都可以连在一起

网友B:
模拟地和模拟地接到一起,数字地和数字地接到一起,最后把模拟地和数字地连在一起

网友C:
楼上网友的说法是正确的,请楼主按照网友的建议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