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可能发现一个STM32F407的BUG

楼主(2015-07-18):
请香水城版主帮忙确认一下,TIM8 的 SR寄存器,记录当前的4路计数通道中断状态,清除第1,2,4通道时有可能会清楚第三路中断,注:测试时,清除操作是位端操作,不会有临界问题,经反复验证无误。

楼主:
测试方法很简单,让TIM8第三路输出PWM,并开比较中断(处理程序命名为:中断处理程序A),再开一个0.1ms 左右的其他定时器周期中断(处理程序命名为:中断处理程序B),在这每次进入中断程序B中,清除TIM8 的SR寄存器中第1,2,4路的中断状态位,在中断处理程序A中读TIM8->SR,TIM8产生了比较中断,而读到的中断状态位为0时,就说明BUG的存在。

网友A:
贴代码,上工程

网友B:
应该不会有这种bug吧。
楼主能把你的工程传上来么?

网友C:
不至于吧,如果说是清除了第三路中断,那你怎么能进入中断程序A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