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最近做一个stm32的板子,但是老是下载不进程序

楼主(2015-07-18):
最近做了一个stm32的小项目,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老是下载不进程序,下载程序的时候老是提示“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 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点完确定后,出现另一个提示”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而且JLINK还一直闪红灯,不知道为什么。
JLink info:
------------
DLL: V4.62 , compiled Jan 25 2013 15:19:47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Jul 17 2014 12:31:18
Hardware: V8.00
S/N : 304427288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9, IRPrint = 0x0011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9, IRPrint = 0x0011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JLink Warning: S_RESET_ST not cleared
**JLink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 JLink Info: Core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trying to disable WDT.
**JLink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JLink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JLink Warning: S_RESET_ST not cleared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以上就是编译后的信息。原理图已用附件形式上传了!还望哪位大神能够帮忙解惑,都忙活三天了,百度上的方法也不好使!

网友A:
这问题没遇到过,是不是编译软件的某些地方需要设置,比如芯片选型

网友B:
检查NRST复位线连好了没有

网友C:
最后的 DEGUG 里边要设置,添加flash 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的 DEGUG 里边要设置,添加flash 容量的。

这个在下载之前就添加了,但是还是不能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是不是数字的大小端没有设置好,看提示内容一直都是这个!

网友E:
检查一下复位线的连接。

网友F:
你这个并没有参照有关文件来画的吧 JTAG这个地方,9脚有没有问题呢。启动方式有没有问题。

网友G(2018-11-15):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H(2019-03-14):
楼主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跟你相同的问题,能否指导下:

DLL: V4.91b, compiled Sep 15 2014 09:17:56
Firmware: J-Link V9 compiled Jun  2 2222 22:22:22
Hardware: V9.40
S/N : 59401308
Feature(s) : GDB, RDI, FlashBP, FlashDL, JFlash, RDDI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
**JLink Warning: S_RESET_ST not cleared
**JLink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 JLink Info: Core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trying to disable WDT.
**JLink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JLink Warning: S_RESET_ST not cleared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JLink Warning: S_RESET_ST not cleared
**JLink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 JLink Info: Core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trying to disable WDT.
**JLink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JLink Warning: S_RESET_ST not cleared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网友I:
主要是硬件电路,建议先参考下那些比较成熟的电路

网友I:
这个你不是你下载器的问题,也不是芯片本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