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限流电阻越大好 越小好

楼主(2015-07-18):
做了一个开关电源,整流前用了一个8.2欧姆的电阻作为保险。

不考虑损耗的情况下,在同是3W电阻的情况下,开机瞬间,电阻阻值越大越容易被冲断?还是阻值越小越容易被冲断?

我一个同事认为阻值越大越容易被冲断。

我认为阻值越小越容易被冲断。因为开机瞬间220V电压全部加在电阻上,根据P=U方/R可知。

网友A:
你是对的。
不过,限于膜类电阻(金属膜、炭膜等)。

问题在于:电阻值大了,该开关电源还能够正常工作吗?
小功率开关电源常用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限制冲击电流,理由即在于此。

网友B:
越大分压越大~~~~~  乘受的功率就大

网友C:
要把这个电阻放在整个回路里考虑,回路的其他部分(包括电源内阻)电阻不会是零,如果其他部分电阻小,那就取决于这个电阻了。

网友D:
不是该用个NTC么?

网友E:
为什么不考虑一下PTC或者NTC那

网友F:
过大过小都不易冲断,之间有一个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过大过小都不易冲断,之间有一个极值

中间有一个最容易被开机冲断的 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对的。
不过,限于膜类电阻(金属膜、炭膜等)。

我用的绕线电阻。用金属膜电阻同样阻值 功率,就会被冲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绕线电阻。用金属膜电阻同样阻值 功率,就会被冲断。

绕线电阻的抗冲击性能是各种电阻中最好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中间有一个最容易被开机冲断的 阻值?

是的,原因是回路还有其它限流限流阻抗存在,譬如R0.01欧就不易烧掉
再如1M欧也烧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绕线电阻。用金属膜电阻同样阻值 功率,就会被冲断。

烧断,普通电阻无此指标评价
考虑首先保证工作可靠性,宜用线绕者无疑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越大分压越大~~~~~  乘受的功率就大

功率仅仅和电压有关?和通过的电流无关?

怎么又回到中学物理了,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绕线电阻的抗冲击性能是各种电阻中最好的。

理论上或许是正确的,实际上不一定~~~

N年前,有一产品,220V电阻直接降压电路,国外用15K/6W,俺用国产20K/10W的,老是损坏,用上海长江厂的,能**3年不坏就很不错了,国内其他品牌的,有的几个月就损坏,头大的要命。

后来,改为日本进囗的几个2W金属膜电阻并联,无一损坏。再后来,进口的电阻买不到,改为国产的几个3W金属膜电阻并联,才彻底解决货源问题,再无电阻损坏。

分析原因,是国内的绕线电阻,绝缘没做到位,都是绕线的线和线之间击穿。

网友F:
k以上大值线绕电阻确实存在线间绝缘问题,可能被电源尖峰电压击穿而失效。
百欧以下低阻者无此担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考虑一下PTC或者NTC那

PTC咋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理论上或许是正确的,实际上不一定~~~

N年前,有一产品,220V电阻直接降压电路,国外用15K/6W,俺用国产 ...

恐怕正是绝缘不到位所导致。
高阻值线绕电阻可能是密绕,线间绝缘往往只是靠电阻丝(通常是镍铬丝)表面的氧化层,并无其它绝缘。
我猜想,国产的线绕电阻在绕制前氧化工艺不够甚至根本没有此项氧化过程。
低阻值线绕电阻是间绕,所以没有此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恐怕正是绝缘不到位所导致。
高阻值线绕电阻可能是密绕,线间绝缘往往只是靠电阻丝(通常是镍铬丝)表面的 ...

老爷子高见~~~  :victory:

国产的线绕电阻在绕制前, 根本没有电阻丝氧化过程。
仅靠有限的间绕(感觉设备精度也有问题,有些地方不是很均匀)。
再加上外层的绝缘保护漆也许也有问题,各方面的工艺水平不到家,产生的必然结果。

网友J:
考虑理想一点的情况:

假设大阻值电阻与小阻值电阻的阻值在同一个数量级,并且RC时间常数非常小,电容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充满;

那么无论电阻的阻值是多大,电容充满后,电阻上积聚的能量是相等的,都是C(V^2)/2,

考虑时间极短可以近似为绝热,如果电阻产生阻值的部分的材质和质量是相等的,那么无论电阻的阻值是多大,电阻的温升将是相等的。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阻值的电阻都同样容易烧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考虑理想一点的情况:

假设大阻值电阻与小阻值电阻的阻值在同一个数量级,并且RC时间常数非常小,电容在非 ...

“无论电阻的阻值是多大,电容充满后,电阻上积聚的能量是相等的,都是C(V^2)/2,”
完全正确。
但是,这里的电阻,是电路中总电阻而非限流用而特意加入的这一支电阻。除限流用的这支电阻外,还有电源内阻(对普通家庭来说大约1欧量级),还有电容器的电阻。当限流用的这支电阻等于其它电阻之和时,限流电阻上的功率最大(我猜想这正是Lgz2006在7楼和10楼所说的意思)。

“如果电阻产生阻值的部分的材质和质量是相等的”
这个往往不成立。同样功率的电阻,膜类电阻的电阻膜有薄有厚,线绕电阻用线有粗有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无论电阻的阻值是多大,电容充满后,电阻上积聚的能量是相等的,都是C(V^2)/2,”
完全正确。
但是,这 ...

是的,至少表明在瞬间存在着功率最大值
实际多用于C滤波的整流电路,功率温升情况复杂,不同值电阻的材料结构多样,将使得“冲断”值很难确定

楼主:
谢谢大家;P。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