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变量的问题

楼主(2015-07-18):
(无正文)

网友A:
中断嵌套会比较复杂,msp430不提倡使用

网友B:
我知道的,430的在中断结束后会自己关闭总中断,所以需要再次打开,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的,430的在中断结束后会自己关闭总中断,所以需要再次打开,希望对你有用 ...

不是的。msp430默认是不能中断嵌套的,所以进入中断服务程序时,其他中断就不会触发,相当于关闭了总中断。当从中断服务程序中退出时,其他中断按照优先顺序触发中断

网友C:
中断任务中的局部变量不变化才叫不对了,因为那是在堆栈中临时申请的变量。

网友D:
有中断响应以后自动关闭总中断,这个时候即使来更高优先级的中断都不会响应。
要中断嵌套的话,就必须在中断中打开总中断!

网友E:
这个看下是不是程序中的中断导致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