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碰到了test引脚单片机死机

楼主(2015-07-18):
触碰到MSP430F5310的test引脚,单片机死机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详细现象是啥

楼主:
此时中断按键不生效,外部晶振不起振,按复位引脚也不能复位,只有断电重新上电才能恢复正常

楼主:
或再次触碰test引脚也能使单片机复位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当做ESD HBM来处理。

楼主:
当我触碰了test引脚后单片机进入了合作状态,怎么才能从该状态退出来

网友B:
从电压角度,接一个1k下拉电阻到地,减小该pin输入阻抗;

如果不行,去掉下拉电阻。接近IC TEST pin串联1k电阻到该引脚,限制干扰电流。

如果还不行,继续提问。。。

楼主:
好,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