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接近开关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5-07-18):
我曾经见过这个欧姆龙的接近开关,用金属接近这个接近开关会有反应。但是我一直查不到这个接近开关的型号。哪位知道请告知,或者知道到哪去查也请告知。谢谢!

网友A:
上百度→搜"欧姆龙(OMRON) 接近开关"→点"图片"→找到图片后点击→得到型号后再搜"E2S 9021B"
http://image.baidu.com/search/index?tn=baiduimage&ps=1&ct=201326592&lm=-1&cl=2&nc=1&ie=utf-8&word=%E6%AC%A7%E5%A7%86%E9%BE%99%E7%9A%84%E6%8E%A5%E8%BF%91%E5%BC%80%E5%85%B3

http://www.gkcity.com/id-719591.htm

http://detail.1688.com/offer/1235246297.html

楼主:
谢谢!我先查查看看。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特别感谢你十几年来一贯热心助人的精神!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结帖给分,试了半天都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