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MSP430 ADC不能转换,麻烦看看那错了

楼主(2015-07-18):
#include "msp430x20x2.h"
unsigned char bz=0;

void ADC_Init(void)
{

  ADC10CTL0 = SREF_0 + ADC10SHT_3 + REF2_5V + MSC + REFON + ADC10ON + ADC10IE + ENC + ADC10SC;

  ADC10CTL1 = INCH_1 + SHS_0 + ADC10SSEL_0 + CONSEQ_2;

  P1SEL|=0x02;  //用A1

}

int main (void)
{
__enable_interrupt();
        ADC_Init();

        bz=1;

        while(1)
        {

     while(bz==1)
      {

        ADC10CTL0 |= ADC10SC;           //开启转换
         bz=0;
        ADC10CTL0 |=  ADC10IE;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 ()
{

  while((ADC10CTL1&0x02)==1);

     if (ADC10MEM > 0x170)
    Turn_on;

    else
    Turn_off;

      bz=1;

ADC10CTL0&=~ ADC10IE;       //不写这句,就一直在中断里,也跳不出去,不能回主程序,为什么呢?

楼主:
运行后,用电位器调电压,到设定值不转换为什么呢?

网友A:
感觉你的思维很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