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电脑重启和电烙铁的问题

楼主(2015-07-18):
(无正文)

网友A:
电烙铁内部电路中没有泄放回路,断电后会有波动沿电线进入电脑,如果电脑电源的抗抖动能力较弱的话,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建议改装烙铁增加泄放电路,或者在电脑端电压增加滤波电路。最简单的换一个质量好的抗浪涌的插线板!

网友B(点评):
多半是2楼的瞎猜测。不过有一句话是对的: 最简单的换一个质量好的插线板。但一定要去掉4个字“抗浪涌的”才正确哟!

网友C:
这么神奇。。。。。。

网友D:
电烙铁很便宜吧?

网友E:
你的电脑和电烙铁中起码有一个不合标准。

网友F:
用的一个电源插板

网友B(点评):
用的一个电源插板。电插板质量差,插这个,那个瞬断。

网友G:
电源做的比较差,呵呵;

以前我们自己的一设备,电烙铁开关机,USB设备就死机了,必须插拔USB设备

网友B:
其他用AC220V市电的设备开关机,USB设备就死机————USB设备抗扰能力(EMS)没有过关。认真做EMC认证测试真还有好处。应该抵制拿钱过认证的不良行为。

网友H(2015-12-10):
真的这么神奇的事!不可思仪

网友I:
这种经验难得啊: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