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款恒流恒压电路分析

楼主(2015-07-18):
最近由于工作原因要经常接触带有保护电路的开关电源,由于以前对开关电源接触有限,特别是后级控制电路更是知之甚少,现在上传一张线路图恳请有能力的坛友大佬能伸以援手予以详细阐述一下工作原理,不胜感激

网友A:
两个二极管,逻辑或的关系。。

两个运放做比较器,响应曲线你得算下,俺只会用仿真来的到结果。。。唉~~
上面的是过压保护,参考电压Vref有TL431及周围元件构成
下面的是过流保护,检流刘电阻,0.1ohm/3w。

网友B:
这是个恒压限流电源,在小电流时,作为恒压源处理,在大电流时,作为恒流输出,跟有名的春风电源类似,反馈环节.通过D6,D9进行切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二极管,逻辑或的关系。。

两个运放做比较器,响应曲线你得算下,俺只会用仿真来的到结果。。。唉~~ ...

OP不是作比较器用,而是积分电路用,获得更高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二极管,逻辑或的关系。。

两个运放做比较器,响应曲线你得算下,俺只会用仿真来的到结果。。。唉~~ ...

谢谢你的讲解,能再详细一点讲解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P不是作比较器用,而是积分电路用,获得更高的精度.

哦,反馈回路,居然给忘记了,谢谢。。

光看他说保护了,实际不仅仅是保护,更主要的是反馈电压、电流。

没计算积分时间,感觉似乎时间常数很大,对于开关电源来说,积分时间过长不会导致响应过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讲解,能再详细一点讲解一下吗?

主电源 43V ?

楼主:
对,这是借鉴某款电动车充电器电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这是借鉴某款电动车充电器电路的

zy9490 解释的很清楚了。
俺再补充点,错了你找zy9490给俺补正,哈哈。。

为了便于说明,假定R38、D6、D9的节点为A。。
实际上两个运放都是做误差放大用,只是开关电源中有光耦,负反馈回路不像线性电路能看得那么明显。
U1A的反相输入端电压高于同相输入端时(输出电压VO低于设定值),U1A输出电压下降,通过D6拉低A点电压,使光耦的发光二极管电流增大。
U1B的电流部分同上,只是正相反,电流高于设定值的时候,U1B输出电压下降,通过D9拉低A点电压,使光耦的发光二极管电流增大。
依照负反馈,电压下降、电流减小都会使光耦的发光二极管电流增大,从而控制输出电压、电流减小。

恒压(限流),是靠两个二极管完成的,你自己分析下吧,今天写东西,打字累了。。
注意二极管单向导电。。

网友C:
比较器,积分电路,误差放大
到底应怎么样认识2只运放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zy9490 解释的很清楚了。
俺再补充点,错了你找zy9490给俺补正,哈哈。。

讲的很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zy9490 解释的很清楚了。
俺再补充点,错了你找zy9490给俺补正,哈哈。。

怎么你说的好像是比较器的作用,而不是积分器?

人家已修正了,怎么还盯其过失不放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怎么你说的好像是比较器的作用,而不是积分器?

之前误判。。。。
不过不想在错的地方改,留下过程、教训更好,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

网友C:
如果作“比较器”用,对于“基准比较、反馈控制”过程分析来说,并无甚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作“比较器”用,对于“基准比较、反馈控制”过程分析来说,并无甚错 ...

你想的比较器定义跟HA,大家的定义不一致,误差放大器才是真实意义.大家想的比较器在电路方面输出是数字量,非模拟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之前误判。。。。
不过不想在错的地方改,留下过程、教训更好,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 ...

YEO是想问,作“积分器”怎么分析过程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YEO是想问,作“积分器”怎么分析过程原理

嗯:$

网友A:
其实只是有积分作用而已。。实质是误差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zy9490 解释的很清楚了。
俺再补充点,错了你找zy9490给俺补正,哈哈。。

谢谢你的赐教,我看看

网友B:
恒压源输出时,反馈机理是以下: D6开通,D9截住(输出端包和了),因为D6的电位更低.当输出电压降低时,积分电容的充电电流是OP输出端流向输入端,导至OP输出电位上升,导致发光管电流降低,D上升,输出电压上升,反之,输入端流向输出端,输出端电位下降,发光管电流上升,D下降.输出电压下降.当输出负载重时,电流上升,导致D9的阴极端输出比D6更负的值,导致D6的阴极达到包和电压而截住,此时转向恒流控制,D9导通,控制原理同上.目前市面上的稳压电源都有这种控制方法,CV,CC二种模式自动切换.作积分器,可以提高稳态精度.理论上是0.

网友E:
积分稳定环路

网友F(2016-02-15):
这张图楼主还有完整的吗?可以发2086568234@qq.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张图楼主还有完整的吗?可以发吗

你这个是非隔离的,而这个是隔离的,糸统控制原理是一样的,都是调节D(占空比),你这个是同步BULK来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