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对语音信号进行采样,然后同时将语音信号和温度信...

楼主(2015-07-18):
(无正文)

网友A:
音频压缩,ST官方有个SPEEX,可以用于语音压缩,然后分段传输就是了,A包发语音数据,B包发温度数据,C包发语音数据,D包发温度数据.... 循环即可。

网友B:
用较高的串口波特率,传输压缩后的音频数据和数字信号,是不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