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对一组IO口赋值,不是对这组IO口同时赋0...

楼主(2015-07-18):
我要怎么对一组IO口赋值,不是对这组IO口同时赋0或1,而是对这组IO口写入一个16位的数据

网友A:
比如用GPIOA组的16个IO,则写:
GPIOA->ODR=你要写入的16位数据;
就可以了。

楼主:
有哪个可用

网友A:
库函数哪个函数可以调用

网友A:
去看库函数的手册吧,我不用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库函数的手册吧,我不用库。

找到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谢谢!

一般都会有这么一个寄存器或者是库函数的,找找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会有这么一个寄存器或者是库函数的,找找就知道了

:lol我二楼就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