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香主,stm32超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5-07-18):
使用STM32F105时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只要用手触碰片子,有时手指还没碰到,只是
靠近大概在芯片正上方1cm处就会使得芯片不断复位,不工作

应该不是硬件电路的问题,我有两个应用程序,一个没问题,下另外一个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在网上查了下,也有人出现过同样的问题,有的要么是虚焊,有的说是Vcpa引脚电容用错,
但这些都是硬件问题,我的第一程序没问题说明硬件应该没问题。
后来我把没用使用的引脚都配置为输出低电平(网上有人说不用引脚不配置会存在不确定状态),
情况反而更糟,有时把板子轻轻甩一甩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第二个程序比程序第一个程序多用了两个定时器,但我想不出多用两个定时器跟我碰芯片有何联系?

我怀疑是可能是片子坏了,就又下了十块板子,都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不知有没高人了解这种情况!!!!!!!!!

网友A:
供电的开关电源 接地检查一下。

网友B: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啊,帮顶。

网友C:
重点检查多出来的代码都干了什么事情

网友:
两个程序对比一下,看看是哪里设置出了问题

楼主:
顶下,不让下沉

网友D:
如果只是程序不同就导致了这种结果,多半问题出在程序上。有可能那些不同的代码刚好有BUG,在某些条件下会导致程序崩溃

网友E:
程序里多了脉冲输出吧,引起线路间互感。在相关引脚上加上拉或下拉试试。

网友F:
一般是板子画的不好,或焊的不好;

电源部分多加滤波电容吧,以前用飞思卡尔的ARM有有这个问题;

网友G:
查看硬件设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H:
先注释掉一部分代码。直到确定是哪部分代码造成的干扰后再研究这些代码!

网友I:
同意11楼的做法 代码一段一段的查
不过我之前遇到的都是硬件问题,MARK一下

网友J:
ESD,改PCB吧

网友K:
虽然表面上看是两个不同的程序造成不同的表现,但也不能就排除是硬件问题。
问题在可能你的第二个程序里配置的功能正好把硬件的问题体现出来了。
手指靠近就能影响程序,这种神奇的现象感觉还是硬件问题。
前面很多网友给的建议都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完全不确定硬件哪里的问题,也可以先从代码入手,确定哪部分代码加进来后出问题。和这部分代码相关的硬件是哪些,再逐个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