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603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7-19):
直流偏置输入端口,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偏置输入端口,有问题.

嗯 我算了算 改了下阻值,让Q点工作在 Vb=0.7V左右,VAGC为1.5V吧 还是不太好

[O~)YZ`YXGCR[A~%ZSPMPQ0.png (32.15 KB )

网友B:
对后面的半波平均值检波电路,楼主估计没仔细看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我算了算 改了下阻值,让Q点工作在 Vb=0.7V左右,VAGC为1.5V吧 还是不太好
...

你误解我的意思了,信号输入端口没有直流偏置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