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的8种连接形式

楼主:
BUCK电路是降压式DC-DC电路,由输入直流电压源,开关,电感,续流二极管,输出电容这5部分构成,
根据输入和输出电压的公共端可分为:共阳(正)极,共阴(负)极,
根据开关和输入电源的正端还是负端相连分为高端开关,低端开关,其中低端开关方便驱动。
根据输入和输出电压的差值(比值),分为小压差,和大压差(可达十倍以上,比如300v、12v)。
小压差电路的电感和电容串联,开关导通时,既给电感储能,也给电容充电,
而大压差电路的电感和电容并联,开关导通时,只给电感充电,开关断开后,电感上的能量才通过二极管给电容充电。
共阴的高端开关是典型电路,优点是电压取样容易,缺点是开关驱动没有低端方便。
低端开关的优点是驱动方便,缺点是电压取样困难些,电压取样需要差分放大器或者光耦隔离取样。
示意图:

网友A(2015-07-19):
明显有的错误,有的是buck-boost

楼主:
专家说的对,右边两种确实是BUCK-BOOST电路,如果用于大压差,输入脉冲占空比小于一半(这里很窄的场合,就只能用于降压了,升压要输入脉冲占空比大于一半的。
附NCP1014资料上的图

楼主(2015-09-04):
其实拓扑换换,可能电路更简单

网友B:
区分那么多干嘛,还不是跟着芯片公司的芯片走

楼主:
那倒不一定跟着芯片公司的手册走,
你对比上面两个图的反馈方式:NCP1014的两个BUCK图,
上面的是手册给出的,
下面的图是根据上面的原理设计且试验过的,可是公司的手册没有给出这种反馈方式的图呀。

楼主:
其实右边两个电路,拓扑变了,结果会不同的相对于“地”看输出
获得负压
升高电压,比电源电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