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以下psoc5 GPIO的问题

楼主(2015-07-19):
手里有块PSOC5的板子,做的DEMO SYSTEM大概需要100个左右的接口做控制,请问一下大神们psoc5 的四个GPIO口可以同时工作不

网友A:
当然可以啊,但是你要注意不要驱动太大的负载,一个MCU的驱动能力基本是固定的,否则会烧坏芯片

网友B:
当然可以。达到最大负载了,应该不会烧片子,只是会驱动不了,导致输出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