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L21走起8:TC结果DMA存贮

楼主:
这个是利用DMA把TC的定时值,以DMA方式存到数组里。

这个也是根根快速指导里的说明一步一步地形成程序,只不过别忘加个DMA模块:

在形成程序时,别忘加上图中的这行:(我就忘加了,结果找了一会儿)

#define M2M_DMAC_TRIGGER_ID TC0_DMAC_ID_MC_0

程序中有两个很怪的地方:

COMPILER_ALIGNED(16)

这个是内联的定义

UNUSED(resource);

就是个无返回值函数的定义。

这两个都可通过,右键查出

以下是运行结果:

以下是程序:

#include <asf.h>
#define PWM_MODULE      EXT2_PWM_MODULE
#define PWM_OUT_PIN     EXT2_PWM_0_PIN
#define PWM_OUT_MUX     EXT2_PWM_0_MUX
#define M2M_DMAC_TRIGGER_ID TC0_DMAC_ID_MC_0
struct tc_module tc_instance;
struct dma_resource example_resource;
#define TRANSFER_SIZE    (16)
#define TRANSFER_COUNTER (32)
static uint8_t source_memory[TRANSFER_SIZE*TRANSFER_COUNTER];
static uint8_t destination_memory[TRANSFER_SIZE*TRANSFER_COUNTER];
static volatile bool transfer_is_done = false;
COMPILER_ALIGNED(16)
DmacDescriptor example_descriptor;

void configure_tc(void);
void transfer_done(struct dma_resource* const resource );
void configure_dma_resource(struct dma_resource *resource);
void setup_dma_descriptor(DmacDescriptor *descriptor);

void configure_tc(void)
{
        struct tc_config config_tc;
        tc_get_config_defaults(&config_tc);
        config_tc.counter_size    = TC_COUNTER_SIZE_16BIT;
        config_tc.wave_generation = TC_WAVE_GENERATION_NORMAL_PWM;
        config_tc.counter_16_bit.compare_capture_channel[0] = (0xFFFF / 4);
        config_tc.pwm_channel[0].enabled = true;
        config_tc.pwm_channel[0].pin_out = PWM_OUT_PIN;
        config_tc.pwm_channel[0].pin_mux = PWM_OUT_MUX;
        tc_init(&tc_instance, PWM_MODULE, &config_tc);
        tc_enable(&tc_instance);
        }
        void transfer_done(struct dma_resource* const resource )
        {
                UNUSED(resource);
                transfer_is_done = true;}

        void configure_dma_resource(struct dma_resource *resource)
        {    struct dma_resource_config config;
                 dma_get_config_defaults(&config);
                 config.peripheral_trigger = M2M_DMAC_TRIGGER_ID;
                 dma_allocate(resource, &config);}

        void setup_dma_descriptor(DmacDescriptor *descriptor)
        {    struct dma_descriptor_config descriptor_config;
                 dma_descriptor_get_config_defaults(&descriptor_config);
                 descriptor_config.block_transfer_count = TRANSFER_SIZE;
                 descriptor_config.source_address = (uint32_t)source_memory + TRANSFER_SIZE;
                 descriptor_config.destination_address =            (uint32_t)destination_memory + TRANSFER_SIZE;
                 dma_descriptor_create(descriptor, &descriptor_config);}

int main (void)
{
        uint32_t i;
        system_init();
    configure_tc();
        for(i=0;i<TRANSFER_COUNTER;i++)
         {        transfer_is_done = false;
                      dma_start_transfer_job(&example_resource);
                          while (!transfer_is_done)
                           {            /* Wait for transfer done */      }

                                          example_descriptor.SRCADDR.reg += TRANSFER_SIZE;
                                                  example_descriptor.DSTADDR.reg += TRANSFER_SIZE;    }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