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O ADC如何测量AVDD?

楼主(2015-07-19):
    NANO ADC 输入通道CH16为测量电源电压AVDD,但是模拟输入电压范围:0~参考电压(最大AVDD)。那么参考电压如何设置?参考电压是否要大于AVDD,否则测量电源电压AVDD结果值超量程。

网友A:
一般参考电压最高就是AVDD吧,如果所测电压较大,只能加放大电路了

网友B:
AVDD还用测吗?

网友C:
使用那个内部参考比较靠谱 不。

网友:
这玩意儿还用测?用万用表测啊

楼主:
如同手机都有电量显示,NANO用于电池供电的便携仪表,需要检测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