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cubemx生成工程缺失文件

楼主(2015-07-19):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新建位图图像.jpgcubemx生成的工程缺失了文件,不知道为啥,想问怎么往图中划线的.c文件中添加.h文件

网友A:
在*.c文件中用#include添加要加的头文件;
将头文件放在工程项目的某个文件夹里;
在options->C/C++中的include path一项中,添加包含该头文件的路径。

但是一般hal层的驱动都不需要去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