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超结MOS-双管正激开关电源应用

楼主(2015-07-19):
      芯派在去年的时候推出了一种超结MOS-双管正激开关电源应用的解决方案。我们知道传统的晶体管串联调整稳压电源是连续控制的线性稳压电源。这种传统稳压电源技术比较成熟,并且已有大量集成化的线性稳压电源模块,具有稳定性能好、输出纹波电压小、使用可靠等优点。但通常需要体积大而且笨重的工频变压器与体积和重量都很大的滤波器。由于调整管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为了保证输出电压稳定,其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必须承受较大的电压差,导致调整管功耗较大,电源效率很低,一般只有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另外,由于调整管上消耗较大的功率,所以需要采用大功率调整管并装有体积很大的散热器,很难满足现代电子设备发展的要求。

    正激式实际上是在降压式变换器中插入隔离变压器而成,变压器的引入,不仅实现了电源侧与负载侧间的电气隔离,也使该变换器的输出电压可以高于或低于电源电压,还可实现多输出。而Q的占空比可在比较合理的范围内变化,通常选择在0.45上下变化,这时在同样输出功率下,Q的计算功率较小。这种变换器的优点是:可方便地实现交流电网和直流输出端机架之间的隔离;能方便的实现多路输出。在占空比的变化范围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可方便地通过改变高频变压器的匝比,使之满足交流电网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能稳压的要求。

    反激式由于电路简洁,所用元器件少,适合于多输出场合使用。它和正激式变换器有本质的不同,实际上是耦合电感,用普通导磁材料铁芯时必须有气隙,以保证在最大负载电流时铁芯不饱和。

    这个设计方案,采取超结MOS-双管正激开关电源,兼容了两个的优点。可以考虑在日后的应用中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