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怎样检测风机的开路状态

楼主(2015-07-19):
本人在做一个用KEA128系列的一款单片机,通过PWM来驱动风机的转速。目前风机是DC24V,工作后电流在10-15A左右。目前需要检测负载有没有正确接上风机。如果没有接上风机单片机必须检测到,并报风机断路故障。简单说就是检测有无负载,有风机系统正常工作,没风机系统不正常。请问我要用什么硬件电路来实现呢,单片机端可以用AD或者IO判断。先谢谢大家。

网友A:
是不是可以通过测电压就能测出来?

网友B:
我感觉在风机接地端串接一个小阻值的电阻进行取样然后用单片机的A/D去监测取样获得的电压应该可以的。

网友C:
楼上的办法可行, 不过这种电路一般会采用 N-MOSFET 驱动.
那么检测电流的取样电阻就放在 MOSFET 的下端. 这种方法最常见.
你可以在 MOSFET 的开通阶段(习惯为时间中点) 做电流 ADC.
最后还需要一个负载特性的经验值作软件上的对比.

网友B:
如果采用楼上的 N-MOSFET 驱动方案,也可以不用取样电阻,直接在MOSFET的阳极上取样,取样时间选择在MOSFET管截止期间,这样更简单可靠性会高一些。不过要注意因为取样电压高,需要进行限流分压和钳位等措施才能输入单片机。

楼主:
风机接口定义引脚接到板子上的。1.电源,2.PWM,3.FO,4.地.FO是风机反馈.风机接口插在主板接口上,目前要用采样电阻的话,那个电阻要接在风机的线缆上了.我是想能不能不用采样电阻,我直接在主板上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