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隔离485串口通讯电路

楼主(2015-07-19):
RT.求相对稳定可靠的485通讯电路。现在用的电路如下图。这个电路有什么隐患吗?可以在哪里改进下?
查资料说总线间最好加个120欧的阻抗匹配电阻,只在总线开始和结束的那个设备加,搞不太清楚。

网友A:
终端电阻当然要加,偏置电阻则应该根据偏置方式来计算合适的阻值。此外,总线上不要加电容。有关485的方方面面,楼主应该去本站通信技术栏目看相关的老帖,这问题,都讲了TMD十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端电阻当然要加,偏置电阻则应该根据偏置方式来计算合适的阻值。此外,总线上不要加电容。有关485的方方 ...

不知道,有这个版块。正看着呢,春阳哥,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