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B_LD-50W模块发热严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7-19):
是根据手册设计的吗?

网友B:
你好!
电源模块特别是功率做得比较大的情况下,一般都会采用输出同步整流的方案来实现,提高产品的工作效率,而在空载的情况下,电源并不是不工作,而是有电压输出的,也就是所内部的器件是在工作的,会存在一定的消耗,因此会有一定的热。这个应该是和你使用上没有太大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电源模块特别是功率做得比较大的情况下,一般都会采用输出同步整流的方案来实现,提高产品的工作效 ...

谢谢你的回答,我还想问下,将3个 VRB_LD-50W模块共地后输出给不同的用电器,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根据手册设计的吗?

是的。不过我用了三个这种模块,而且将输出端共地了。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分享一下电路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享一下电路图看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VRB_LD-50W能否输出端共地?

自己设计的3路DCDC电路,用的是VRB_LD-50W模块,输出端能否共地?会不会使其中的一个负载过大,恳请大神指点。

DCDC

DCDC

DCDC

DCDC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设计的3路DCDC电路,用的是VRB_LD-50W模块,输出端能否共地?会不会使其中的一个负载过大,恳请大神指 ...

输出共地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出现其中一个负载过大的情况,除非是本身使用的负载已经是过载了。

网友D:
我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共地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出现其中一个负载过大的情况,除非是本身使用的负载已经是过载了。 ...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这样 的接发 可以吗 我在空载的时候  用的时候 都回发热

网友G:
没问题吧

网友H:
正常的吧

网友I(2015-08-28):
我用VRB_LD-50W空载和1/4载时发热量差不多都有55度左右.请问这个模块空载这么热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用VRB_LD-50W空载和1/4载时发热量差不多都有55度左右.请问这个模块空载这么热有解决的办法吗 ...

空载发热应该是正常现象。。。

网友K:
肯定是设计的问题,建议做个检测,当没有负载时候,或者短路时候,自动断掉,现在的USB充电器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L:
散热器要做的大点,实在不行水冷。

网友M:
模块小了,散热就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