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5-07-19):
用ST_LINK下载程序,总是提示连接不上

楼主:
软件使用的是keil5

网友A:
软件一般没啥问题的;

可能:
1、软件设置问题;
2、板子硬件或焊接问题;
3、线连接问题等;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这种问题经常有,可能性很多的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D:
怎么解决的,也分享一下哈。

网友E:
现在遇到同样情况,求分享

楼主:
我的问题是我用ST_LINK utility连接了板子,导致keil检测不到usb。我一直以为下载的st_LINK需要自己手动连接,其实不是,他只是起个驱动的作用,下载安装完之后就不用管他了。。我听别人说还有的可能是连接了板子已经占有的复用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