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继电器的操作电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7-19):
我看了一下一个继电器的手册,有线圈电压和操作电压。请问操作电压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应该就是吸合电压。

楼主:
是3.5V就吸合吗?那线圈电压有作何解释呢?
总感觉这两个参数概念不是很清晰。

网友B:
线圈电压5V,应是指“额定电压”,是标称的应用电源电压值
操作电压3.5V,应是“吸合电压”,是触点刚达闭合态电压的最大值

工程师需要首先理解“额定”值与其它值关系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刚刚能使继电器吸合的最小电压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刚刚能使继电器吸合的最小电压值

最大

网友D:
刚刚能够使继电器吸合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刚刚能使继电器吸合的最小电压值

我有不明白了,刚刚使继电器吸合的电压应该只有一个吧?怎么还最大最小?

网友E:
Operate 还有个意思是 “动作”,在这里比较贴近的解释是继电器能够动作的电压,参数中max的意义是,保证所有同型号继电器在这个电压都可以可靠动作。对某一个具体的继电器,吸合动作电压可能是一个,但一批继电器,吸合动作电压肯定是一个范围,当然有最大最小。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F:
operate voltage
不同批次/个体
还分最小、典型、最大
Soga

网友G:
这个参数只标了最大值,意思是任意批次任意个体只要大于这个3.75V必定能吸合,如果小于这个值则不能准确判断动作状态,实际用的时候一般加的电压肯定比这个值大,接近额定值,以避免电源电压不稳时继电器线圈上的电压低于3.75V,导致动作不可知。

网友H:
就是最小能使继电器动作的电压。

网友H:
实际应用中一定要大于这个值才好 啊。

网友I:
这个是继电器吗?释放电压我看到0.5V?如何理解?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继电器吗?释放电压我看到0.5V?如何理解?

在吸和状态下,电压降低到0.5以下时,继电器由吸和变为释放 的电压

网友(2016-02-23):
想了好久没想明白这个最大值的意义,看到这里终于明白了,谢谢高手指点!